菜单 = 状态机 一个visualSTATE编写的菜单

楼主(2011-03-07):
某个变送器上的,只画了框架,在考虑直接visualSTATE生成的代码,还是使用傻孩子的方法来生成。

主要要考虑菜单的层次、子菜单、以及扩展到灵活性,估计还是visualSTATE更合适。

网友:
楼上换个头像呗,这个没内涵,不耐看

网友:
用什么方法并不是关键的,关键是脑子里面有状态机的思维模式就够了。
不过对于想研究状态机的人,自己用代码手写一个还是比较好。毕竟很多
软件环境下没有对应的状态机开发工具,那个时候就要靠基本功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sualSTATE生成的代码是标准C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单片机应用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足够

只是,我有点担心的是ROM,我用那个框架生成代码编译,大约需要1K Byte

另外:
  我觉得菜单用状态机的话,有点不是太合适,特别是数码管的显示系统中。

  估计这个项目我会使用visualSTATE的框架,个人专心的写应用吧。

  在一些应用程序中,可以尝试一下你的那种,我觉得是不错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visualstate生成的代码是标准c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单片机应用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足够
只是,我有点担心的是rom,我用那个框架生成代码编译,大约需要1k byte
另外:
  我觉得菜单用状态机的话,有点不是太合适,特别是数码管的显示系统中。
  估计这个项目我会使用visualstate的框架,个人专心的写应用吧。
  在一些应用程序中,可以尝试一下你的那种,我觉得是不错的方式。

这软件到底怎么用的?上次装了不太会用。。郁闷

网友:
我的ESSF 3.x版本和visualstate一样也用了一个引擎来驱动状态机框架。
不过我这个框架只需要600多个字节(I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了狗,没有找到ESSF的介绍,不过几百字节的差异,影响不大。

现在的MCU价格这么低,没有必要省这些。

就是visualSTATE的资料不怎么好找。

网友:
to 【8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在这个帖子里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9119&bbs_page_no=1&bbs_id=103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浏览了一下,没有仔细看。

你说的反其道而行的思维,确实不错。

但是不适用于项目的开发。

网友:
楼主应该把工程文件也贴一下。。。

网友:
To 【10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这样好修改。具体哪些方面不适合项目的开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上手时间,虽然VS的资料不多,但是背后是大公司的,最起码的各种手册,例子都有。
2、项目实行黑盒子,出口入口简单,使用者只需要调用的函数简单明了,了解过事件、消息机制的都好理解:系统初始化、事件初始化、(查询事件是否发生,处理事件)、事件产生。
3、说服自己采用的最大原因,图形编辑,特别是编写菜单,本来事先就要写菜单框架给上级(客户)看,现在更直接。
4、别人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前景相对可靠。
5、现在单片机资源足够丰富,成本足够承受。
6、项目以后变动时,修改量少,因为框架清晰,维护简单。

网友:
支持楼主贴工程文件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一个产品上用的,不能够贴工程文件。

毕竟我已经把打印的PDF版本贴出来了,应该够了吧。

网友(2011-11-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visualSTATE引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