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啊,我的ARDrone才玩一天就坏了,还不知道怎么坏的,都没摔过

楼主(2011-03-07):
现在是4灯常红,WIFI已经没有了,没摔过,就室内飞过3次。都不知道怎么坏的。。。只好刷机了。。。

楼主:
底部那个灯开机闪一下就灭了。。。还好MAPGPS说这种情况可以刷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是4灯常红,wifi已经没有了,没摔过,就室内飞过3次。都不知道怎么坏的。。。只好刷机了。。。

同情,我的也悲剧了,一样的问题,上电时中间的灯闪一下就灭了,然后就是四个红灯常亮;也是没飞几次,还一直在室内没出去过。

网友:
我的出现过只两三个红灯,有一只电机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在拔过两次电池后恢复正常,用的iTouch4

网友:
我没苹果,是用的MAPGPS提供的上位机软件操作的。

网友:
一直用的 Touch 没出现过问题 用过两回 IPAD 太大 握着不太适应 飞的不多 一天一次 最多的时候一天3次

楼主:
没pod也没touch也没pad,甚至没有ap,用的是笔记本控制的

楼主:
我已经买插头了,明天到了就开始吃螃蟹了,大家别跟我抢哈,吃完了再告诉大家味道咋样

网友:
今天把它拆得只剩一块板了,通电测试发现主板上的红色指示灯还是只闪一下就灭了,每次上电还能听到类似继电器切换的声音,观察了一下发现声音是电感里面传出来的,用UT70A电感档量了一下,标绿色的三个电感都是正常的,但红色圈中的那个标有4R7却测不出来值,换电阻档发现阻值无穷大,看这个元件是绕线的,应该是个电感,难道是它烧了或者摔开路了?

楼主:
我量了下我的4个电感都是正常的,目测也没发现电路板有啥不对的地方,也没听到声音。等待刷机试试了

网友:
有点象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我以为是电感,量了一下它两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的压差,于是试着用镊子来短接两端,竟然看到有火花,然后绿灯又亮了,但无线还是没信号;要是确定是电感我回去就把它换个好的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感。不过镊子短路一下,是不是别的也给烧了啊?

楼主:
没搞清状况你敢短路啊。。。是电感,上面标的是L****,四个都是电感

绿灯不亮应该是电路检测到参数异常关断了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搞清状况你敢短路啊。。。是电感,上面标的是l****,四个都是电感
绿灯不亮应该是电路检测到参数异常关断了电源
是的,没有搞清楚不要随便短路,否则会导致更大的故障。

我错了,今天买回电感了,换下坏掉的那个,现在几个电感端都有电压了,从左至右分别是1.2V、1.8V、4.95V、3.4V,坏掉的电感是产生5V的DCDC电路上的;但板子还是不正常,红灯变成常亮了,顺着LED检查到板子反面,发现两个灯分别是两个贴片的NPN三极管控制的,用二极管档检测发现靠内侧的一个BE极已经短路了,取下来发现确实坏了,从手上有的废板上拆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NPN贴片焊上去,现在又和最开始一样,上电池后红灯闪一下就灭,还是没招了,最后只能考虑换板了……

网友:
首次见到裸照,复杂程度和手机差不多,要是能山寨可是牛X了,
不开源的话,光是控制算法就够研究几年的。

网友:
楼主借个IPAD再试试看,我刚开始用刷了安卓的HD2控制,发现wifi有时可以控制,有时不行,而且方向控制不住。机器摔了两天,后来买了降价后的ipad后,装了ipad版本的,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这个ARDrone国内有正规代理吗? 行货保修是代理做吗?
armok可以考虑申请做这个产品的保修服务. 这样备件就不发愁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