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如何判断PLC运行状态?

楼主(2011-03-07):
用VB和PLC进行串行通讯时,发现PLC无论在STOP或RUN下通讯都正常,在STOP时置位Y也行,有没有办法判断PLC的运行状态,让PLC在STOP时关闭电脑串口。

网友:
1)读取PLC的状态字
2)你发一个指令,让PLC响应,PLC不会响应,就证明PLC处于stop状态,
也就是说,你喊它,它答应,证明通讯正常. 让它干活,它不干活,就证明处于植物人状态.

网友:
什么牌子的PLC再STOP状态还可以控制?

网友(2011-06-07):
用一个timer ,定时的去发报文,并在timer1.timer 里面写判断程序。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