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vout脚是倍频器,怎么接?

楼主(2011-03-08):
今天买了块12864液晶,20脚的,其他引脚我都知道,就是18引脚vout不知道拍什么用,怎么接?我看了数据手册,说是有源倍频器,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所以想问大家,这个有源倍频器在12864里有什么用,怎么接?谢谢!

网友:
我也不懂 帮你顶一下

网友:
Vout应该不用接,是输出用的吧
资料在宿舍电脑里,人在公司

网友:
倍压输出吧!以前可能是用于调对比度的,现在一般没有用,也没有输出!

网友:
我们现在设计的12864A到H中,vout都是用来调节对比度的,一般是电源接一滑阻到vee,中间接vout。现在很多设计是电路板上加了确定的电阻(已经调好对比度了),所以不用接。

网友:
关键是看设计资料

网友:
输出的负压,用于对比度调整。

网友(2011-08-01):
回复 网友A:
倍压输出吧!以前可能是用于调对比度的,现在一般没有用,也没有输出!

网友:
一般来说,是接电位器的。接一10K左右的电位器,VOUT和地分别接两端,中间脚接液晶的第三个脚‘VO’。

网友(2011-10-17):
有的12864自带电位器 vout就用不上了

网友:
看到这种话题都疲劳了,说是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我反正是不信。
就算百度再垃圾,这点东西还是能搜几万条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种话题都疲劳了,说是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我反正是不信。
就算百度再垃圾,这点东西还是能搜几万条出来的。。

同感
应用一个元器件之前,不是应该把它的规格书熟读吗?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板子上有IC7660和几个坦电容吗?有的话,万用表测量有-9V输出,然后VOUT 对地接可调10K,中间接VO。就可以了俄,没有IC7660,的话,就只有自己做个外接-9V。

网友:
将你的说是倍频器的资料传上来见识一下。

网友:
应该是负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种话题都疲劳了,说是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我反正是不信。
就算百度再垃圾,这点东西还是能搜几万条出来的。。

新手可以理解啦

以前我头一次写需要一个月,刚接触单片的时候

现在一小时,搞定的说~~~~

网友:
只需要调节这个电位器就可以,负压不合适,屏不是什么也不显示(像无电一样),就是满屏都显示黑色,调节合适的负压,就是要使屏稍微显示轻微的底色

网友(2013-07-23):
液晶背面有个调对比的电位器。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可是调节一下这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