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液晶屏接口数据结构的问题,敬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1-03-08):
我有个主板有双24bit LVDS液晶屏接口,看引脚定义貌似是双8bit的,引脚有如下:
LD1C0±,LD1C1±,LD1C2±,LD1C3±,LCLK1±,
LD2C0±,LD2C1±,LD1C2±,LD1C2±,LCLK2±,
VCC,GND,
SPCLK,SPD(这两个引脚不知道做什么用,估计可以不用吧)。
我是个新手,才接触LVDS,看了些资料,好几种数据结构。
有些想不明白,双8bit模式奇偶数据有啥区别?是类似隔行的意思么?
还有就是我想取屏幕的一部分显示,想用THC63LVDF84做解串,然后送入CPLD,只取我要显示的部分数据,送到后面显示。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
买LVDS接口的TFT面板  注意,面板上还有一个IIC接口(其实就是连接了一个EEPROM。里面放的EDID的信息,要对应主板连接/不知道你的主板有没有)
PS:EDID就是一些TFT的参数 分辨率,SN,生产日期/厂商。。。等等资料,驱动程序根据这些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lvds接口的tft面板  注意,面板上还有一个iic接口(其实就是连接了一个eeprom。里面放的edid的信息,要对应主板连接/不知道你的主板有没有)
ps:edid就是一些tft的参数 分辨率,sn,生产日期/厂商。。。等等资料,驱动程序根据这些来调整

非常感谢!
我看了下主板的资料,关于LVDS的就只有这个插座,还有个inverter connectors,还有个电源选择跳线。
那么这个插座的SPCLK,SPD就很有可能是读EDID的总线吧。
我看到有人说不是所有的LVDS液晶屏都有EDID电路,这是否说明可以跳过EDID这步,直接工作呢?
还是像HDMI似的,无法显示了呢?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还是表述的有问题?
新的问题是:我这个双24bit的接口能接24bit或18bit的屏么?如果能点亮24bit的,是用哪一路呢?
昨天又看了一天,上传些昨天看过的资料,与大家共享,也方便大家用的时候。

NS的LVDS owner`s manual 第三版: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04OPCNEN.pdf(文件大小:1.65M) (原文件名:LVDS Owners manual_3nd.pdf)

NS的LVDS用户手册_CN: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06SUU8YN.pdf(文件大小:3.08M) (原文件名:LVDS用户手册_CN.pdf)

TI的LVDS应用与资料手册_TI: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07C176F7.pdf(文件大小:2.56M) (原文件名:LVDS应用与资料手册_TI.pdf)

NS的Channellink_design_guide: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09JL11RL.pdf(文件大小:3.10M) (原文件名:Channellink_design_guide.pdf)

楼主:
本楼是LVDS应用在液晶屏显示方面,NS和TI的一些协议。
NS的Open LDI规范: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10GPQVZ0.pdf(文件大小:202K) (原文件名:Open LDI.pdf)

NS的FPD-Link II 显示SerDes 概述: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11PCIF1I.pdf(文件大小:284K) (原文件名:FPD-Link II 显示SerDes 概述.pdf)

TI的FlatLink (LVDS for LCD):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12N0RQMY.pdf(文件大小:127K) (原文件名:FlatLink.pdf)

LVDS  PCB Layout方面:

alter_LVDS 系统电路板设计指南: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15EZATCX.pdf(文件大小:594K) (原文件名:alter_LVDS 系统电路板设计指南.pdf)
Channel-Link PCB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1016K8L788.pdf(文件大小:206K) (原文件名:Channel-Link PCB and.pdf)

楼主:
本楼是我昨天查到的一些相关应用能用到的芯片型号。
主要是
NS:DS90C363B,DS90CF364A等;
TI的:SN65LVDS84A ,SN65LVDS86A等;
MAXIM(看到有,没有查);
韩国家DOSTEK:DTC34LM85A,DTC34LF86L;
日本thine:THC63LVDF84B等。

网友:
强帖 LVDS 留印学习!

网友(2011-07-12):
我也想了解如何驱动LVDS的屏幕

网友:
很好的差分资料

网友(2011-09-09):
按个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