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如何上木马网站?顺便送上的美女图,求此美女名

楼主(2011-03-08):
请问电脑如何上木马网站?顺便送上的美女图,求此美女名

网友:
呃,哪里美啊?心灵美是不是?

网友:
还不如 2 楼的头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不如 2 楼的头像呢

那确实。

网友:
楼上头像也不错

网友:
这个是论坛上网友的头像-》

这个美女是谁?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装虚拟机再上网

网友:
1、虚拟机
2、制作一个装入内存运行的系统,重启以后一切消失
3、安装影子系统软件
4、安装小哨兵等系统还原卡
5、ghost系统,硬盘上面不要留什么软件,上网一次恢复一次

。。。。。。。。

网友:
注意,上网站的时候,机器内部不要保存着密码什么的,和有隐私的文件,另外不要登录要密码的网站,防止泄密。

还可以安装一些硬盘监视,注_册表监视,网络协议分析等软件,看看木马到底都干了什么。

网友:
装虚拟机,例如VMWARE,设定还原点,每次上网后,就还原到上次的还原点

网友:
知道有木马还上?什么网站值得你这么冒险?

网友:
日本nvyou,好像叫 樱田

网友:
来点高清pp

网友:
5楼的头像才是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论坛上网友的头像-》

这个美女是谁?

搭车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