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对雕刻机很感兴趣,哪位大侠能给我解解惑?

楼主(2011-03-08):
各位大侠,请不要笑,麻烦指点一下
机器上的硬件是不是只是驱动电路?
控制机器跑的是不是就是mach软件?
mach负责模拟,转换成矢量文件,并且控制并口输出pwm控制电机行走?

网友:
基本上,这些问题大侠是不会回答的;小虾来答好了。

1,机器上的硬件
   这个说法很怪,可能你指电子部分。传统上可以分成接口板(5v和3.3v兼容的电脑信号线转换等)和驱动板(把控制信号转换成足够大的电机驱动)。目前,很多驱动板是把隔离等电路放到一起,所谓的一体板。

2,Mach2/3是最常用的控制软件。之所以常用,是因为它利用PC打印并口。别的很多专用软件,需要专用的运动控制卡。当然,一般专业运动控制卡的效果,和功能,都胜过Mach.
   Mach输出的,不仅是pwm(一般用于控制主轴电机转速),还有pulse(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数),level(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以及控制继电器,等等)......

3,转换矢量文件(说着怪,还是叫刀路文件好),需要专门的CAM软件。常用的Artcam,lazyCam等等。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了解这些,多看看这个板块置顶的旧贴就好了。

楼主:
呵呵 多谢多谢,明白了一点啦
看来还是要多学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这些问题大侠是不会回答的;小虾来答好了。
1,机器上的硬件
   这个说法很怪,可能你指电子部分。传统上可以分成接口板(5v和3.3v兼容的电脑信号线转换等)和驱动板(把控制信号转换成足够大的电机驱动)。目前,很多驱动板是把隔离等电路放到一起,所谓的一体板。
2,mach2/3是最常用的控制软件。之所以常用,是因为它利用pc打印并口。别的很多专用软件,需要专用的运动控制卡。当然,一般专业运动控制卡的效果,和功能,都胜过mach.
   mach输出的,不仅是pwm(一般用于控制主轴电机转速),还有pulse(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数),level(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以及控制继电器,等等)......
3,转换矢量文件(说着怪,还是叫刀路文件好),需要专门的cam软件。常用的artcam,lazycam等等。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了解这些,多看看这个板块置顶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