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提车,上海大众2011朗逸1.6AT炫灰,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2011-03-08):
明天提车,上海大众2011朗逸1.6AT炫灰,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灰,今天打电话来,炫灰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1k订金~~~

网友:
买车就像买菜,没啥挑的,看运气吧。

就看看是不是库存车,漆面钣金有没有碰撞痕迹,发动机声音是不是正常吧。灯光音响玻璃升降等也检查一下,现在大众这些低级错误很多。核心的地方,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明天提车,巨力1.6AT炫蓝,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蓝,今天打电话来,炫蓝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1k订金~~~

网友:
别忘了发pp!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天提车,上海大众2011朗逸1.6at炫灰,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灰,今天打电话来,炫灰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1k订金~~~

看运气的。。。没啥好检查的,最多看看外面的漆、钣金有没有修过的。
4S店经常会有车在运输过程中被碰花,然后他们就自己做下钣金和喷漆。。有些还找外面的小店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提车,巨力1.6at炫蓝,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蓝,今天打电话来,炫蓝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1k订金~~~

巨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提车,巨力1.6at炫蓝,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蓝,今天打电话来,炫蓝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1k订金~~~

巨力不是三轮车么。。。。

网友:
明天提车,飞鸽1.6AT炫黑,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黑,今天打电话来,炫灰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01k订金~~~

网友:
出门看黄历
运气不好改天提

网友:
提走以后的车只有两样不能换:发动机和车架。其他的大不了修修补补,换换!所以发动机最关键了!外表就看看门的接口缝隙啥的!
因为几年前我买的车很便宜,呵呵所以就看这些问题了,估计朗逸不用看!

网友:
三蹦子也有大排量的了?

网友:
明天提车,时风2.4MT天蓝,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只有天蓝黑,但没货。今天打电话来,炫灰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01k订金~~~

网友:
朗逸,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车。

网友:
为什么不买捷达

网友:
路遥知马力!现在只能看看外观,灯光,音响,发动机声音转向系统,其他的得实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朗逸,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车。

是啊,最后我还是避免不了落俗啊~~~

有个朋友看好了很久克鲁兹,但我去看了,后轮居然是鼓刹的~~!!!

楼主:
东环路的上海大众牛的很,价格官方价,什么都不送!!!~~~

靠~~~~

爷我去新区买~~~~

稍微便宜点!!!

认识,东西能送,什么小东东用的到的,能让ssss送的,大家给些参考~~~

比如脚垫之类的~~~ 还有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买捷达

LP大人要买个过的去的,捷达太实在了~~~

二三十岁的人开有点老气了,如果还是lp开的话,那太~~~

网友:
地胶帖膜香水牌照框方向盘套地垫座套座垫

楼主:
想买个行车记录器,有必要么???

网友:
明天提车,卡拉恰1.6AT乌黑,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很黑,非常黑,就是没有乌黑,今天打电话来,炫黑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0.01k订金~~~

网友:
真皮座椅就不要座椅套了,平时注意不要有尖利的东西,弄一瓶皮衣保养剂,过一阵喷上擦一下就OK。

香水不要,新车可能会有味道,车内空气会有超标,香水反而会掩盖这个情况,考虑检测一下,放几包活性炭。

地胶好像没必要,地垫要看好了,不能影响脚踏板的正常操作,不能打滑。

牌照框,我一般是不要的,除了给店家做广告,还可能是劣质铁皮喷漆的,过几个月,铁锈顺着雨水在车漆上流哈喇子,没地方后悔去。

方向盘套,天冷不如带手套,劣质的方向盘套弄不好是索命套。

GPS,车载逆变器,车载冰箱,行车记录仪等等一切,等先开上一段时间自己体验一下,觉得必要再说,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才能买的合适,不花冤枉钱。

网友:
1、车架号、发动机号
2、油漆,有没有刮痕
3、车窗、雨刮
4、空调
5、保险,找一家在就近的4s店有定损员的
6、走前让4s做一下基本检测,看看胎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皮座椅就不要座椅套了,平时注意不要有尖利的东西,弄一瓶皮衣保养剂,过一阵喷上擦一下就ok。
香水不要,新车可能会有味道,车内空气会有超标,香水反而会掩盖这个情况,考虑检测一下,放几包活性炭。
地胶好像没必要,地垫要看好了,不能影响脚踏板的正常操作,不能打滑。
牌照框,我一般是不要的,除了给店家做广告,还可能是劣质铁皮喷漆的,过几个月,铁锈顺着雨水在车漆上流哈喇子,没地方后悔去。
方向盘套,天冷不如带手套,劣质的方向盘套弄不好是索命套。
gps,车载逆变器,车载冰箱,行车记录仪等等一切,等先开上一段时间自己体验一下,觉得必要再说,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才能买的合适,不花冤枉钱。

白送的不要白不要,不想要就扔掉。。。

地胶还是有点用,要不然洗次车几天都不干,要不了多久都有异味。
香水拿回家放厕所里
牌照框就是帮他打广告,不过比没有好看点

我买了车载逆变(京东300W--109元),倒车显示屏

网友:
大众的新车随车有PDI检查单,按照PDI单的内容跟随4S检查一遍即可,没有问题就签字,这个是标准程序。
再者就是4S推销的东西一概回绝,新车出厂后一概可以不需要装饰就正常使用。
离开4S后第一时间找加油站。

网友:
前盘后鼓很正常啊,对制动影响不大。一般建议两脚刹车法

网友:
先检查检查外观吧,看在运输过程中有没有擦伤什么的。对车子比较了解的话就看看发动机舱内各液面是否正常,发起来听听发动机声音有无异常。然后就是检查下车内的烟灰缸,后备箱内的备胎,换备胎的工具在不在。还有就是朗逸在新出厂时胎压都是3点几的,高了点,提车的时候让车行调到2.5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盘后鼓很正常啊,对制动影响不大。一般建议两脚刹车法

两脚刹车是对付液压传动刹车的液压不足故障的,千万别养成这个坏习惯,急刹车时回一脚就可能出大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真皮座椅就不要座椅套了,平时注意不要有尖利的东西,弄一瓶皮衣保养剂,过一阵喷上擦一下就ok。
香水不要,新车可能会有味道,车内空气会有超标,香水反而会掩盖这个情况,考虑检测一下,放几包活性炭。
地胶好像没必要,地垫要看好了,不能影响脚踏板的正常操作,不能打滑。
牌照框,我一般是不要的,除了给店家做广告,还可能是劣质铁皮喷漆的,过几个月,铁锈顺着雨水在车漆上流哈喇子,没地方后悔去。
方向盘套,天冷不如带手套,劣质的方向盘套弄不好是索命套。
gps,车载逆变器,车载冰箱,行车记录仪等等一切,等先开上一段时间自己体验一下,觉得必要再说,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才能买的合适,不花冤枉钱。
白送的不要白......

谢谢 苹果猫、大胡子和上面的各位xd~~~

网友:
提吗,别忘带网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配的是鼓刹,其他配置的都是四轮盘刹。
没啥好注意的,看看里程数,看看胎毛,看看车漆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网友:
注意别撞车啊,其他都次要

网友:
明天提车,萨博炫黑漂移滑板,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3月7号订的车,当时有红轱辘,绿轱辘,发光轱辘,就是没有透明轱辘,只好选发光轱辘了

淘宝买的预计明天收到,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150元~~~

以后上班就靠这滑板了

网友:
ls的要注意别撞人,更别撞车,反正不管注意啥,首先注意别撞了啥,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ls的要注意别撞人,更别撞车,反正不管注意啥,首先注意别撞了啥,哈哈

谢谢,踏这玩意的确不安全

网友:
买朗逸了啊,那你就和买了一辆国产车没啥两样,上海大众自主研发,也就是那国产件东拼西凑起来的

网友:
最应该注意的是对地球的污染有多大,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该车在服役的时候

网友:
我的车是2008年买的,右玻璃升降器总出毛病,修了好几次.
后来,出了保修期我自己检查,毛病出在继电器插座上,接触
不良.我觉得继电器插头有点短,震动后容易出毛病.

网友:
明天提车,三轮的

网友:
1.6???????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楼主。另外问问楼主在这买到的雕刻机现在用得如何了,能否有机会看个样子啊? 我也是在新区的,应该离你很近的。

网友:
明天提车,飞鸽1.6AT炫黑,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2月20号订的车,当时有黑,银白,就是没有炫黑,今天打电话来,炫灰到了

明天去提,大家给点经验,谢谢了

订车时付了10kΩ订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