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 四个电机转速差异相当大事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08):
新手报到,多多关照!
言归正传!我现在用的事mk2.1版本,fc程序是v0.80g的。主要问题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四个电机之间的转速差别大的惊人,有的时候4号电机基本不动;还有的时候1、2号电机出现反转,方向不对,但经查电路没问题;下面发几张调试时的图片,希望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主要是4个电机值值得关注)

网友:
0.8 有bug,  我飞到一半有时候会  马达停止,建议lz 升级到最新的0.82版本。

对了多去德国论坛看看对你解决办法有好处,我都在那里找到答案的

楼主:
“121212”
1.我升级0.82版本时总是提示controller mismatch时什么意思啊,并且上面的现实的是MEGA1284啊,并不是MEGA644p?
2.还有我一般都到mk官网上看的,你说的德国论坛具体网址是什么啊,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是飞控不平,校准试试

网友:
feizhougod

我用的是2.0 和1.3  ,  都有问题,  德国网站就是 mk论坛

对了 1284的 boot 你有 烧录文件吗?

楼主:
“BACHN"
飞控肯定是平的,一般都是在一个水平桌上调试的,所以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121212”,1284的boot文件没得,只有644p的,另外你说更新v0-82版本的程序;我更新了以后发现几乎没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原来当把油门推到顶时mk-tool中的电机值会瞬间显示230,但更新后一般只能达到一百七八左右,3号和4号电机始终和1、2号相差很大!

网友:
lz 上你的 飞控的图片  看看

楼主:
现在手上也没图片和摄像设备;我这飞控单片机是MEGA1284的,三个单轴ADXRS610,一个LIS344LIH,一个MPX4115A。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吗?

楼主:
电机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遥控微调的原因!出去飞了一下,就是有点向右偏,总体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