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高频直流电源求高手帮助设计、加工

楼主(2011-03-08):
想设计加工一个数控高频直流电源,供入电压:交流220V,输出电压电流:0-60A  0-20A,具体要求如下:

1、供入电源
   交流220V、直流60        V
2、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0-60V,输出电流0-10A
3、仪器响应时间
   电压上升梯度:0.01v
   输出反映时间:0-30v范围小于1秒,
   反馈值与对设定值对比时间:小于输出反映时间,每上升0.01V电压值都得进行比对,确定是否满足设定要求。
4、仪器外观要求
   仪器应具备:输出电压显示  输出电流显示,设定的值显示,反馈的值的显示,工作指示灯等必要的支持。
5、电位调节
   采用数控技术
6、显示要求
   3位半以上显示(显示精度0.01V)
主要工作原理:电源主要有五个参数:给仪器设定的电压位,负载采样反馈的电压值、仪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开机:设定值与反馈值进行比对,控制电源输出大小。反馈值小于设定值时,仪器正向输出,大小反馈值时,反向输出(输出极性变反),
希望有这块的高手联系我下,知道板主对这块很有研究,所以把贴子发在这里,我的联系方式,13783934561   QQ:373199012  详细资料可通电话直接谈。谢谢,三八节快乐!

楼主:
详细资料图片我无法上传上,联系我们发您,谢谢。联系方式13783934561

楼主:
恒压直流电源制作技术要求
1、        仪器工作示意图

2、        具体工作原理
仪器输出电压,由A接地极流向金属管道后流回仪器,C  D为采集回归电路上的负电压,为电压采集模块,正接金属管,负极接参比电极(参比电极放置在埋地管道的正上方,参比用是用来修正测量数值的一个差值,制作过程中可以考虑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测取的值应该是负值,专业知识说明:正常情况下一般埋地金属管自然都有一定的电位值,钢的电位值正常取负0.55V,
假定:给仪器设定一电位值负1.5v(电位值设置范围为正负0-3V,正常情况下设置负值),仪器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反馈的值应该是负0.55v,小于我们设置的电位值,此时仪器开始输出增大,反馈值相应增加,反馈值全时在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控制输出电压的上升,当反馈值达到负1.50V的时候,仪器检测到设定的值与反馈的值一致了,此时仪器按当时输出的电压稳定工作。
仪器输出极性改变的条件:
当反馈电位值与设定的值进行比较发现反馈的值大于设定的值时,此时要求仪器输出极性改变,输出电压从0V开始上长升,直到反馈的值同设定的值是稳定输出,工作同上。
主要参数
1、        供入电源
交流220V、直流60        V
2、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0-60V,输出电流0-10A
3、        仪器响应时间
电压上升梯度:0.01v
输出反映时间:0-30v范围小于1秒,
反馈值与对设定值对比时间:小于输出反映时间,每上升0.01V电压值都得进行比对,确定是否满足设定要求。
4、        仪器外观要求
仪器应具备:输出电压显示  输出电流显示,设定的值显示,反馈的值的显示,工作指示灯等必要的支持。
5、        电位调节
采用数控技术
6、        显示要求
3位半以上显示(显示精度0.01V)

   本仪器开发制作开发原则和依据执行行业或国家相关电子产品类开发标准要求。仪器开发制作电子线路设计合理,功能达到客户要求,安全性能达到国家要求,具备各种过载防护能力,以以上条件为依据进行开发设计,由客户支付相应的费用给开发商。具体技术要求、参数如下:
一、技术参数
1、使用环境
1.环境温度        -30℃~+45℃
2.湿度            ≤95%
3.无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粉尘的场合
4.气压                86~106kPa
2、供入电源
对供入电源的要求
单相交流     AC220V±20%
直流电瓶          DC120V或商量再写
交流电源频率波动范围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波动范围:47.5Hz~63Hz
直流电瓶供电波动范围:
      DC120V或商量再写(90%-110%)
3、输出电源
   输出电压:0-60v(波动:小于5mv)
   输出电流:0-50A(波动:小于5ma)
   电压上升梯度:0.01v
   电压反应时间:0-30V小于1秒
   电流反应时间:0-20A小于1秒
二、主要技术指标
1、基本性能
1)直流恒压电流预设电位值调节范围:0-3000mv;
2)输出电压上升值:0.01v
3)输出反应时间:0-30V小于1秒
4)采样比对时间:满足输出反应时间,必须小于输出反应时间,以便与电位控制。
电位控制精度:           ≤±5mV
5)参比输入阻抗           ≥2ΜΩ;
流经参比电极电流        ≤1µA
6)半载输出纹波系数:        ≤1%
7)恒电流控制精度:        ≤1%
8)参比电位误差报警:        ±50mV
9)抗50Hz干扰:                ≥30V(参比与地之间)
抗直流干扰        ≥24V
8)在恒电位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恒电流工作状态。
9)满载工作效率(整机工作效率)≥90%;
2.3.3安全性能
1)绝缘电阻  >50 MΩ
2)介电强度  2000V    (输入对输出)
3)噪音     ≤45db
2.3.4保护性能
1)温度保护:        恒电位仪机箱内温度达到65℃,风机全速运行;温度达到85℃时,恒电位仪自动停机降温。保护条件恢复到正常时,设备自动转入正常运行状态
2)电网保护:        当电网电压超出额定30%时,停止运行。对直流供电系统,超出10%,停止运行。保护条件恢复到正常时,设备自动转入正常运行状态
3)限定保护:        输出电压限定  额定输出电压×110%
                  输出电流限定  额定输出电流×110%
参比电位限定  -3000mV~ 0mV
4)防雷击保护:在恒电位仪的输入、输出、参比端有防雷击保护措施。
5)参比抗干扰保护:在参比端设有参比抗干扰保护,能保证参比端稳定工作。
6)线路板三防(防潮、防盐雾、防毒)

网友:
我对你的项目很感兴趣,我也是做数字电源的,对你的要求我想问题不大,电话:13723452086   QQ:28213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