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产生超级强大的静电

楼主(2011-03-08):
我们设计的电瓶车出现一个这样难以解决的问题:
    电机采用直流有刷的250W的电机,小车子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静电,外壳触碰可以拉出1cm的电弧,放电后不要过几秒又可以拉出很长的电弧,静电经常导致单片机复位重启,我们考虑使用防静电轮,但是地面的绝缘程度太高无法导掉,现在不清楚这么强大的静电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单片机复位,小车的外壳全部是金属的,重量有60KG左右,电池的负极接外壳。

楼主:
静电电压估计至少10KV了

网友:
能产生静电的估计是轮胎。 电机是碳刷的么? 适当的降低驱动电机的pwm的频率试验一下。

楼主:
电机是碳刷的,轮胎是绝缘轮,我们挂了防静电链条,效果不佳!跟PWM的频率有关系吗? PWM频率是32KHZ

网友:
找一辆电动自行车,拆了看看啊!看结构上,电路有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啊!

网友:
一般的轮胎好像是导电的吧?好像里面有掺了碳。不建议用绝缘轮胎,说不定市面上普通轮胎就可以消除静电。

楼主:
不知道有方法能够检测静电是从哪出来的?主要是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单片机不自动复位就可以了.想到过隔离,但是隔离器件的隔离电压一般是3K伏,静电电压至少估计10KV了。

网友:
机械部分是不是有高速尼龙齿轮?

楼主:
机械部分是齿轮减速和链条传动,电机拆开里面是金属减速齿轮,最大的问题是静电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网友(2014-11-08):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油罐运输车不都是后面拖着一条金属链在地上吗,起到泄放静电的作用

网友:
相当好奇,哪来那么强的静电?

车体有没有类似“平行板电容”的结构?

希望楼主找到原因了来科普下。

网友:
对啊,这个静电是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