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单片机间的通讯能自动适应RS232、TTL电平??

楼主(2011-03-08):
如何才能让单片机间的通讯能自动适应RS232、TTL电平??
我是个新手,硬件不是很熟,看到别人的产品介绍上讲可以自适应RS232、TTL电平??
感到很好奇,但不知如何实现,我现在也没有实物。
论坛上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觉得是个扯淡的方案。这个是硬件上的事怎么自适应?

网友:
硬件也可以自适应的,比较器比较通信线上的电压,高于5V就把继电器切换到MAX232上,否则直通单片机

网友:
可以做到RS232、TTL电平互相通讯,但是信号电平不规范。

网友:
没有硬件实现不了的方案,看你花得起多少钱啦。比如就算100块钱一根也不嫌贵就容易啦。

网友:
有啊,直接光耦,电压从5V到50V都没问题,电阻选好了就没问题,反正光耦有个电流的适应范围。

网友:
同意2楼,改进一下,用单片机IO检测静态时候的信号线电平,单片机控制电子开关切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耦不行吧

RS232 是负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