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9位数据位串口多机通信 怎么用计算机发送第9位地址位?

楼主(2011-03-08):
我用128做的串口通信协议时,主机发送 地址码+操作码+操作数,,从机反回 地址码+相关数据

这使用了128的MPCM,并使用9位数据位,,大家知道,第九位放在状态寄存器里,要读RXB8,,但是在调试的时候,我怎么才能从计算机给单片机发送一个这样的数据啊?串口调试工作上,数据位最高只有8位。

网友A(2016-03-01):
我也遇到了。现在 第九位 用的少。但是我们买的模块就是用到了。这方面资源也少。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9位。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2016-05-26):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现在 第九位 用的少。但是我们买的模块就是用到了。这方面资源也少。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9位。 ...

有意思啊,不要因为你不会用就就说没意义,乃至“建议”其他人也不要用。
办法其实很简单,找个能发送串口校验的串口调试工具,需要置第9位的时候把校验位设定为"MARK",第九位始终为1,设定为“SPACE”,第九位为0.嫌麻烦的话可以写个小程序,在固定的地方(比如帧头)始终发出第九位

网友:
可以通过第九位状态表示地址或数据,可以提高多机通讯效率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啊,不要因为你不会用就就说没意义,乃至“建议”其他人也不要用。
办法其实很简单,找个能发送串 ...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