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载波芯片MI200E,怎么往里面烧程序?

楼主(2011-03-08):
电力载波芯片MI200E是可编程的,但不知道怎么往里面烧程序,请指教。

网友A:
弥亚微的,芯片应该有编程接口的啊
我用的是内嵌51的载波芯片,有接口的,烧写器也是自己做的。
你应该直接打电话问厂家。

楼主:
MI200E上有SPI接口,是不是通过这个接口烧程序哦

网友A:
看芯片资料,或者打电话问下厂家啊,这个下载协议应该是不会开放的,你想自己做的话可能比较难。
我用的是通过SPI烧写程序的。

网友(2012-07-31):
引用 网友A:
弥亚微的,芯片应该有编程接口的啊
我用的是内嵌51的载波芯片,有接口的,烧写器也是自己做的。
你应该直接 ...

你好,请问你做的载波通信距离上有多远呢,通信速度快吗?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A:
弥亚微的,芯片应该有编程接口的啊
我用的是内嵌51的载波芯片,有接口的,烧写器也是自己做的。
你应该直接 ...

弥亚微的芯片可以编程吗,下载器可以自己制作??有资料可以参考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资料,或者打电话问下厂家啊,这个下载协议应该是不会开放的,你想自己做的话可能比较难。
我用的是 ...

LS 怎么联系 ,也在深圳吗?我Q 25359195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怎么联系 ,也在深圳吗?我Q 2535919581

已经从那公司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