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内存通信

楼主(2011-03-08):
紧急求助:哪位高手搞过fpga和内存通信的问题啊?搞了2个星期,始终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实现,多谢了!

网友:
楼主有哪些仪器设备测量?没设备不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用mig生成了存储器接口了已经,但是不知道怎去用?
暂时是打算通过新建一个源文件,然后再这个源文件中定义端口,映射到存储器相应的接口,不知道可不可行?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在调xilinx的xup-v5-110T这款板子。刚开始调,没有方向,没有经验,呵呵!请不吝指教啊!

楼主:
就没有哪个达人愿意伸出援手吗?

网友:
一言难尽,你有了核,外面要有个控制状态机来操纵SDRAM控制器(也是状态机),而控制状态机是按设计目的做的,另外你还可能需要用FIFO来处理SDRAM的突发访问与外部时序上的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qq聊吧?行吗?急需帮助啊!在此多谢了。我qq1197193483

网友:
太难讲,发个我的系统TOP原理图吧,带自己做的SDRAM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qq聊吧?我是初学者,没啥整体概念。你发的图我看过了,跟我的思路不太一样。指导一下吧?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忙,你把你目前进展思路贴出来吧,大家帮你比我帮要好

楼主:
现在用core generator生成了存储器接口,打算在同一工程下利用新建的一个源文件调用生成的ip核。通过这个新建的源文件实现存储器的读写。
这是我现在的思路,请指教!!!!!!

网友:
楼主你好啊,我现在板子才基本画好,用的是lx50t+颗粒ddr2,我也打算用mig,还没着手写程序呢。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MIG会生成源代码,看完源代码就知道了.想偷懒的话可以只看sim目录下的testbench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这么做的:1.新建工程;2.在该工程下用core generator生成存储器接口的ip核;2.在该工程下新建一个源文件,然后在该源文件中将ip核的源文件声明为元件;并例化元件。
不知道思路有没有错误?
而且我始终不能将ip核的源文件加在新建的源文件的目录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1.新建工程;2.在该工程下用core generator生成存储器接口的ip核;2.在该工程下新建一个源文件,然后在该源文件中将ip核的源文件声明为元件;并例化元件。
不知道思路有没有错误?
而且我始终不能将ip核的源文件加在新建的源文件的目录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