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一下我的第一块使用雕刻机铣钻出来的PCB,并有刀路文件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1-03-08):
我的第一块使用雕刻机铣钻出来的PCB,雕刻机型号AMCNC-01。

基本顺序如下:
  1)先贴好PCB板。
  2)打定位孔(选0.9mm的钻头,以方便用排针定位)。
  3)PCB钻孔。
  4)PCB铣刻(选15度0.1mm的刀)。
  5)铣边框(选20度0.2的刀,下刀0.7mm)。
  6)反过来反面,先在基板上插上排针,再把PCB贴上双面胶,再套上排针就行了,定位很准。
  7)重复3,4,5。
  8)准备热风枪,加热到300度,风速1档。
  9)用美工刀挑出PCB一个角,然后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撕,很容易撕下。
  10)涂上松香水,完工。

网友:
前排占位,可惜当初没闲钱。

网友:
不错不错,村长是机器清除的,还是手工SP的?

楼主:
手工撕皮的。

准备热风枪,加热到300度,风速1档。
用美工刀挑出PCB一个角,然后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撕,很容易撕下。
整板涂上松香水保存,完工。

网友:
应该是用雕刻机刻轮廓,然后用撕掉铜皮的。分块是先刻槽,接着掰开。

网友:
不错,美观.
不知道雕刻机能否用在0.5mm 针距(30针图形液晶板连接插座)?

网友:
~~~~量产转接板... 这一小块市面可是要价 3~4  这块板上~~~~可以看得到的都 15块了 ....

我猜过2个月内 PCB 还要涨一次(实际是整个,手工业大涨2次)~~~~

网友:
选15度0.1mm的刀  ---------  这是啥刀 给个图片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15度0.1mm的刀  ---------  这是啥刀 给个图片cc
淘宝上买的,查一下“利雕”。

楼主:
上传PCB原文件。

网友:
好漂亮呀,清爽!

网友(2013-12-30):
> 6)反过来反面,先在基板上插上排针,再把PCB贴上双面胶,再套上排针就行了,定位很准。
Any picture showing PCB with those mounting holes?

>3)PCB钻孔。
>4)PCB铣刻(选15度0.1mm的刀)。
>5)铣边框(选20度0.2的刀,下刀0.7mm)。
>6)反过来反面,先在基板上插上排针,再把PCB贴上双面胶,再套上排针就行了,定位很准。
>7)重复3,4,5。

It should be repeat 4, 5, right? Since Step 3 has been done on the top side.

网友(2014-03-14):
乾净的PCB板

网友(2016-12-10):
Have you tried 10 degree 0.1mm V-shapne engraving bit?
Is there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10 degree, 15 degree and 20 degree 0.1mm V-shapne engraving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