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热插拔是不是非常危险?

楼主(2011-03-08):
MAX232热插拔后经常出现通信不良,重启电源就好了,有时候还会烧毁掉

网友:
232串口是不支持带电插拔的,一定要关电再插拔。我们公司经常用串口调试,有好几台计算机就是因为热插拔,串口坏掉的。

网友:
为了测试产品,带电插拔计算机的232,从没发现坏过。已数年之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了测试产品,带电插拔计算机的232,从没发现坏过。已数年之久。

me too!!!!!!!!!

网友:
没有试过,一般都是关电的啊~~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电脑就是因为热插拔RS232牺牲的:启动系统需1个小时,系统喇叭一直长鸣。

网友:
多年以来,串口热拔插从未遇到异常,大都用的MAX232

关注中。。。

网友:
烧了几个SP232了,心痛。

网友:
楼主说的是ic吧?还是电脑串口?还是usb转的串口

网友:
差点烧了一个MAX232

网友:
232买到国产的话就多买点,因为它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
你是说把IC拔出来吧??? 任何IC都别这样拔插啊,,, 你每个IC都这样检测吗?

串口通讯DB9头随便拔插,,没供电的,如何热拔插?

网友:
最好不要热插拔,只有设备与电脑一方断电方可插拔。以免双方带电,接地不良好,地与地之间存在电位差,就会导致短路。

网友:
芯片热插拔肯定是找死了,232串口热插拔挂掉猜测多半是两端设备或其中一端没有良好接地存在较高电位差导致的。

网友:
232拔来拔去很容易坏,工作中经常遇到

网友:
楼主强大了!至今没热插拔过232。

网友:
已经烧过2块232.............   串口经常热插拔  有一次接卫星电视接收盒,搞了半天也没在上位机上连接成功  拿万用表量了一下  TX电压50多V   但是后来串口依然完好......

网友:
232芯片应该没事的吧~~~

电脑主机就不好说了,我以前用的台式机是intel的主板,质量那是非常的好,串口和并口都热拔插,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异常,我有个同学他们单位的一台 华硕主板232才热拔插了一次就连主板都牺牲了,,,听他说主板都冒烟了~~~~~

网友:
MAX232热插拔是不行的吧?ic没听说有热插拔的,rs232串口是可以的吧?一直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