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一个移动的发射塔是否在工作?

楼主(2011-03-08):
请问-如何知道一个移动的发射塔是否在工作?

有一个的移动的发射塔下面有两家幼儿园,幼儿园负责人说该塔已经断电了不工作了。
但是深表怀疑。请问各位高人或前辈,用什么办法能够知道这个东东是否在工作,工作的话辐射有多强?
正下面两家幼儿园可有几百个孩子呢!我们的小孩也不想到那里去上了。

需要用什么仪器检测?最好能介绍详细一点儿,谢谢啦!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手机是诺基亚的一个不带GPS的智能机, 装了个google地图,宿舍离最近的基站一百米左右,在宿舍每次开google地图,定位出我的位置都是那个基站的位置~~ 而且相当的准确!

楼主:
手机定位那个好像不能证明某个塔是否在工作的吧?定的准,说明附近基站比较密集。

网友:
手机里面都有接收信号强度的显示,dbm值。
一般的手机是在调试模式下才会看到该值。
但黑莓的,呵呵都开放了的,状态里面就能够看到。
基站附近20米开阔地,信号强度是-30dbm
一般的地方,-70~-90dbm都能够通话
信号强了多少个数量级,够吓人的吧
比屏蔽室里的信号都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验了一下基站定位,在那个塔下面非常准确,误差小于50米...
在其他地方试验误差都有百米.
看来充分证明那个塔是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惜我的是一般的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能想到一个令发射塔“意外损坏”的办法就好了····

网友:
切断电源。看有没有人抓你。
业余下可看手机信号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塔是那种圆柱状的高塔,有10几层楼高,外面看不到电线,咨询了通信线路施工的人员说是和固定电话一样的专用线路供电的,埋在地下。
手机信号满格。

网友:
想知道手机信号台这种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就像有人说转基因食物不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