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 到手首飞

楼主(2011-03-08):
因没有apple的东西 所以用笔记本的wifi对ardrone进行控制
下载的 Wilke.Interactive.Drone.Simple软件
连接到 ardrone,进行两个起落,正常
然后left right飞,碰到墙 掉下来了(在室内飞的)
断电 接上电源 马达就飞速转动 还好抓着jj 迅速断电
很是郁闷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I have said this before but you should be remained frequently:

this thing is a toy.

so treat it like a toy.

网友:
"断电 接上电源"时, 你笔记本上那个"Wilke.Interactive.Drone.Simple"软件关了没有呀?
否则, 那软件还在不停地重发最后一条指令 ...

抓着JJ快速翻转90度, 电机就会自动停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