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GPS“光头”一个,求相关信息及进入“导航”的方法

楼主(2011-03-09):
地摊淘得GPS头一个,原以为是坏的淘来折腾,通电却显示出“主界面”,只是其它选项都能进入并使用诸如MP3、电子文书.....等功能,唯有“导航”点击后无反应,因“光头”,SD卡是我另考图插入的,不知是引擎文件名、路径不对,还是其真的“导航”坏了。请见过“它”,认识的指点一、二..(虽很老,但仍想折腾一下)。我搜到的类似信息:远峰方案,WINCE 4.2系统

开后盖内部 (原文件名:100_8852.jpg)

通电后停留的“主界面”,此前有个“GPS”界面过门 (原文件名:100_8857.jpg)

这是进入“设置”后在系统信息中 (原文件名:100_8859.jpg)

楼主:
这是进入“设置”后界面

网友:
地图主程序位置与名字不对。
你可以进ce资源管理器打开地图试下

网友:
总有一些运气好的人

网友:
我有类似的一个机器。SD卡根目录下面有一个文件里面内容是
\SDMMC\Menu\navigator.exe

网友:
你的界面跟我的GPS一摸一样!

网友:
那个导航的按钮可能会定位到SD卡的\navigator\navigator.exe,你要确保导航软件的存放位置和文件名符合这个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导航的按钮可能会定位到sd卡的\navigator\navigator.exe,你要确保导航软件的存放位置和文件名符合这个要求。

还有就是你的程序要能在CE4.2下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估计这个不是问题。

网上最容易搜到的导航软件,都是基于winc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估计这个不是问题。
网上最容易搜到的导航软件,都是基于wince的。

WINCE4.2啊!未必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