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带N充电器扩展板 --- 轮流充电/自动切换

楼主(2011-03-09):
大家手里一般都有: M个充电器 + N块电池 (N远大于M).
是否有一种充电器扩展板, 让N块电池中的M个轮流充电/自动切换呢?

这样出去飞JJ的前一天晚上就可以把所有电池都插上充电,睡觉去,而不必时时想着换插未充电的电池.
第二天用袋子把充好的电池一拎,就出去爽飞吧!

DIY这样的扩展板可行性?
逻辑电路 + 开关管(比如大家DIY电调板用的MOS管)

网友:
这个想法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
应该有可能,检测LED充电灯状态 判断当前电池的充放电状态!

网友:
有个思路:使用继电器切换,切换时间固定。比如1小时,这个时间要比正常充电时间长一些,可以保证电池充满这个思路应该比较简单好实现

网友:
有这样的产品,支持多电池轮换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的产品,支持多电池轮换充

一体化的也不错, 对还没买多个充电器的人来说是个福音.
不知价位?多少个口?

网友:
充电器+保姆,充电器需要支持,保姆实现电池切换
UN-A6,搜一下很多,不过买的贵。

网友:
半年前早玩四轴多了,但只买了一个平衡充,电池越来越多,就有这个想法了,并且画了PCB,并打样回来了,做了个样品,还抽时间编了控制程序,后来测试时平衡充烧坏了,又买了个B6回来,B6回来后发现B6 TMD光接充电口还不能充电,还要接上输出口才能充,加上没没什么时间弄,就扔一边了,见新版主有这个想法就又找出来了。

上线路图。

思路是,检测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并有一定时间就当是一块电池充电完成,通过继电器切换到下一块,直到四个电池全充完

稍后,找实物出来上实物图

照片来了:

网友:
把电池并联起来一起充就行了,并的时候注意电压放到差不多

网友:
以前想过用舵机去控制一组单刀多投的开关

网友:
un a6的充电保姆不就是这样的,可以冲16组3s电池 。一个充好自动充下一块电池。

网友:
手焊的,总线式切换,后来还做了PCB板,体积就更MINI了,这个手工的也送人了。

不过可能人比较保守了,现在不用这个东西,人睡着了,必停止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焊的,总线式切换,后来还做了pcb板,体积就更mini了,这个手工的也送人了。

就是要这样的扩展板. 可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问题:
1) 图中那条黑线是扩展板的单独供电线?可否从平衡充电排线取电?
2) 若有两路输入平衡充电排线, 供两个电池同时充电, 线路逻辑会复杂很多吗?

网友:
看此贴的4楼,原理就这么简单,电路图我自己都没画。。。22楼可以看清所有走线。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8443&highlight=%2Bgale

1、黑线如你所料。从平衡充取电则要看充电器的脾气了,不一定行。
2、线路会加倍,原理虽然一样,但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