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牢骚。。。以后还是不用君正的东西了。。。。

楼主(2011-03-09):
最近用君正做了块4层板,本来打算做完之后开源,进而推广国产的MIPS  MCU,当然还会做成产品申请专利。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发邮件问君正居然回答说:由于人力有限,对小客户暂不支持,请您联系君正爱好者共同解决。。。。。

君正到现在连个论坛都没有,我到哪去联系???

网友:
要用就用,没什么好问的,君正里面相当部分人比较菜,还不如自己看资料。
再者君正已经公开大部分资料,相当不错了。

网友:
确实,没钱途的事人家自然不愿意做,有资料就不错了。

网友:
很给力,终于直接对客户说了。以前只是私下说呵呵,看来业务是繁忙了

楼主:
是啊,现在板子做出来了,搞得不上不下,麻烦。。。。

不知道哪位用过君正?我目前在USB-BOOT的第二阶段 没反应了,第一阶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你的板子与君正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2 你修改了哪部分导致没反应?
3 没反应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我们工程师选器件,最好选那些普罗大众都用的,资料多,好买料。

网友:
不知道哪位用过君正?我目前在USB-BOOT的第二阶段 没反应了,第一阶段正常。

哪说明第一阶段不正常,估计是sdram没初始化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 你的板子与君正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2 你修改了哪部分导致没反应?
3 没反应的现象是什么?

基本没修改什么。想请教下我看PM上SDRAM的地址为0x20000000,但是为什么第一阶段要下载到0x80000000里面?难道开启了MMU?

现在用USB-BOOT MEMTEST命令 测试内存通过,串口也有显示,就是第二阶段进不去,卡在那里很久然后打印错误1F,我查了下,是说连载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另外,我没有焊NAND,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

楼主:
Check SDRAM ...
Check SDRAM pass!

~~~~~~~~~~~~~~~~~~~~~~~~~~~~~~~~~~~~这是我从串口输出的测试信息

比较奇怪的是,我挂了64M的内存,2*32,按道理应该是从20000000到24000000。。。。

但是我测试

Check SDRAM ...
Check SDRAM pass!

居然也能通过?

但是似乎只能从20000000到30000000 也就是在USB-BOOT 中敲  80000000到90000000
Check SDRAM ...
Check SDRAM pass!

Check SDRAM ...
Check SDRAM fail!

楼主:
Setup fw args as:
016E3600
1406F400
0001C200
0000000D
1406F400
6DA22220
Fw run finish !

这是第一阶段从串口输出的信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君正官网上的BOOT你试过了吗?

楼主:
这就是君正官网上的。

网友:
买个原厂的开发板,给他们打电话时说你买过开发板了,这样好些

楼主:
原场不便宜啊

网友:
"为什么第一阶段要下载到0x80000000里面" 这点也不太明白, 估计是mips的结构规定的, 在这阶段mmu肯定没开.
usb-boot的memtest是不能测试整个ram的, 不用管它, 输入 boot 0 会出现什么现象? 最好把nand flash也焊上,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检查nand flash. 可以看看usb-boot的源码.

网友:
0x80000000是cache的地址,不通过cache直接操作sdram的地址应该是0x90000000。
检查下你的cache设置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调试呀 加点调试信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第一阶段要下载到0x80000000里面" 这点也不太明白, 估计是mips的结构规定的, 在这阶段mmu肯定没开.
usb-boot的memtest是不能测试整个ram的, 不用管它, 输入 boot 0 会出现什么现象? 最好把nand flash也焊上,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检查nand flash. 可以看看usb-boot的源码.

第一阶段PASS了,第二阶段没反应啊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很正常的,还是靠自己吧,君正没有什么FAE,不过公布的资料也基本够用了,慢慢找找吧

网友:
第一阶段是内部SRAM部分,第二部分才是sdram部分,跟nand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阶段是内部sram部分,第二部分才是sdram部分,跟nand关系不大

但是如果我把SDRAM拿掉的话,第一阶段也过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