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出错问题

楼主(2011-03-09):
当我刚开始仿真的时候还是用的好好的,仿了几遍,修改参数之后,不知什么原因,Multisim Ver11就罢工了,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修复也不行,请各位高

手帮帮忙。

下面是我的出错信息截图

网友:
把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4-25):
顶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事就给你弹出来检测一把,结果没有错误
烦躁的不得了

网友(2011-05-29):
我也经常遇到,调整元件的参数,或者换个元件就可以啦。

网友:
嗯咯,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一个电路刚做好,去仿真没事,但过了一段时间就老是出现楼主这种error。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同样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网友:
我没有用过 Multisim,不过我听其他用过的老师讲过, Multisim仿真时似乎老要出问题。不过,我看图中信号源v2的接地和运放的0v地是不同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1-08-12):
也经常遇到, 一般最后都可以 success ,lz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05):
连接上接地标志就好了

网友:
电路和信号源未共地。
将Vss(0V)都改为GN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