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V转换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楼主:
这是他给点解释 但是看不懂 这里面没有放大么?

网友:
如果按同相放大器节点分析不错的话,他的结果就不错,从图上看,原理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那个电阻怎么算的:R(1+Rf/R1)
(Rf/R1)Vref这是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原始节点方程:(Vo-Vp)/Rf=(Vp-Vref)/R1  Vp=(4--20)*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2013-03-13):
那个电阻R4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成一个差放电路,这样目的使4mA输入时输出0V。

网友:
电阻R应该= 5/24 K吧,这么推倒出来应该是对的。

网友(2014-01-16):
谢谢分享   真心有用 学习了

网友:
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

网友:
没看明白R3的作用,感觉多余呢

网友(2014-03-31):
感觉两个Uo的计算公式等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