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方法在汽车上给手提电脑充电?用逆变器?什么牌子的逆变器牌子好?阿莫应该很有

楼主(2011-03-09):
RT

网友:
有的本本可以直接用电瓶12V电的。有的不行。
京东300W逆变器100元左右。我拆开看了,还行。

网友:
期待答案,有的电源适配器是15V,有的是19V,但电池的输出电压是11V左右。。呵呵,有的时候也想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正弦波的吗?明纬200W正弦波的就要700rmb  效率低,热的要死

网友:
淘宝上买个可调DC/DC电源模块,调到所需电压接入即可,50元以下即可解决

网友:
淘包搜索“车载笔记本电源”即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63052966&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commend%3Dall%26q%3D%25B3%25B5%25D4%25D8%25B1%25CA%25BC%25C7%25B1%25BE%25B5%25E7%25D4%25B4%26pid%3Dmm_12576808_0_0%26unid%3D105671&ali_trackid=2:mm_12576808_0_0,105671:132068225_19_156290642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29404507&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commend%3Dall%26q%3D%25B3%25B5%25D4%25D8%25B1%25CA%25BC%25C7%25B1%25BE%25B5%25E7%25D4%25B4%26pid%3Dmm_12576808_0_0%26unid%3D105671&ali_trackid=2:mm_12576808_0_0,105671:132068219_22_1562907684

接头都是现成的。即插即用。

网友:
笔记本你可以看你的笔记本电池是多少的电压的,绝大多数11v的直接就可以使用12v的电瓶的电来使用,只是电池的充电功能可能会不大正常而已。反正外接的和电池的经过隔离电路后就直接进入电源电路了,有一个汇总点的,这个你查下笔记本主板电路就能看出来。我就是用一个车用的电瓶给我的猫,路由和电脑当再线式ups的。好用又方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正弦波的吗?明纬200w正弦波的就要700rmb  效率低,热的要死

修正正弦波。

反正进开关电源都是要被整流的。

网友:
我来提荐一个  买过用过还把它给拆过,美国货中国造。真材实料。

    APC-UPA9   输入有交流90V-240V 和直流10V-16V两个口

               输出5V2A USB一个  另一个是可调节电压输出 (12V 15V 16V  18V 19V )五组 电流也很大 12V 有5.42A 19V 3.5A

               测试过 12V输入 19V-3A输出  很稳定工作。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HP5310M,我怕汽车电源输出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的本本可以直接用电瓶12v电的。有的不行。
京东300w逆变器100元左右。我拆开看了,还行。
京东专卖垃圾货的。
给楼主的建议: 购买该型号手提电脑的汽车电源。比如我有一只thinkpad的汽车电源,可以同时使用220v,及汽车12v输入的。
如果买不到该手提电脑的汽车电源,我再给你一个更省钱的方法,远远比京东上的垃圾逆变器要好得多,效率也高得多。

专用的惠普车载电源要1000左右啊,贵啊~~~~~~~不知道那个低成本的DC-DC在12V输入不稳的情况下,输出是否稳定,不稳定我怕对笔记本有损坏

网友:
自己做D-D电源不行的
IBM DELL 真HP(不包括康柏),电源中间那根芯线上有个1-wire存储器,电脑会读里面信息的
,读不到的话,电池不充电,CPU显卡降频

只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用原厂的汽车航空可用的电源适配器,比如DELL的DK138;另一个就是买京东上的200W逆变器,两年前买过一个,效率不错,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