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h3的限位和原点设置-不改硬件增加本站雕刻机的回机械原点功能

楼主(2011-03-09):
关于Mach3的限位和原点设置-不改硬件增加本站雕刻机的回机械原点功能

关于设置的端口针脚就不多说了,其他的网站和中文说明书很清楚的。说一下其他地方没有说过的。

本站雕刻机原来设置如下

更改后如下

更改后正极限和负极限一样,原点也一样,其实没有问题,正负极限和原点不会冲突,在回原点的时候,开关作为原点开关,其他时候作为极限开关用的。

点击回机械坐标原点,z轴自动回零点,然后其他轴。然后机械坐标变绿色可用,有机器的可以测试一下。

设置原点开关后,机械原点可以确定,回零结束后,机械坐标变成绿色可用,很多与机械坐标的操作都可以执行的,包括断电后精确回零点,断刀后继续精确雕刻,点动移动自动升高Z到最高点不会碰断刀具,行程软极限等等功能都能用的。

网友:
mark , 你已经改过测试了?

网友:
是个好办法,不过一般原点应该比限位点出来一点吧,否则每次回原点都会限位。

楼主:
mark , 你已经改过测试了?

我没有机器,暂时无法测试,但模拟测试通过的,(不知道模拟的自己看教程)英文版的教程也有提到可以这样用的,不必怀疑。

是个好办法,不过一般原点应该比限位点出来一点吧,否则每次回原点都会限位。

帖子说过了,请自己仔细看清楚,Mach3不会这么笨,回原点时候是不会激发限位的,非回原点时候也不会把开关当原点开关的。

并不是一定要冒撞机的危险,移动过程手动触发一下限位开关就可以了,证实可用在放手自动操作也可以。上述的修改适用于本站的机器,其他机器可以参考。既然有一百多台机器在使用了,也有几十台机器测试中,就没有人可以测试一下我的说法是不是对的?????

网友(2011-11-18):
特意登录上来感谢一下。还没试,但是很有用。。谢谢

网友(2013-03-16):
做了回小白鼠,不是本站机器,如图设置后,z轴向上撞车,限位开关都没有作用了。

网友:
百度上有相关的说法,仔细阅读mach3中文说明书确实也有这样的应用方法,今天再次试验,信号输入直接设置~撞车,这时限位开关是不起作用的,急停有效,尝试输入信号设置的自动配置,回机械原点成功。碰限位开关后向后回走一下,回机械原点时轴运动方向不对,在原点和极限里设置原点反向即可,我用mach3 3.04和谐版,设置原点反向有两个轴不起作用,使用中软件也不是很稳定,杯具

网友(2013-06-17):
同楼上,已经实物试过了,没啥问题,精度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测试,但是聊胜于无呀,

网友(2015-09-17):
最近也在处理回原点的问题,学习,不过回原点在mach3上要准还是有点难的,IO状态mach3读到要时间,mach3实时性又不高,机械开关还有各种原因误差,要准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