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认这个是什么MCU?

楼主(2011-03-09):
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个事什么MCU,价格应该在6块人民币以内。

原理图上的芯片图 (原文件名:shibie.JPG)

网友:
只是一个原理图啊  没见过 不过从里面的接口看像是一个lcd驱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能驱动段式屏的。
但是想知道芯片的型号。

网友:
有点像 sitronix的,不过仅仅是像

网友:
带24x6段LCD驱动的单片机
具体型号得找找...

网友:
看看合泰的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为是义隆的,结果找了一下,没有对应的
我看到pcb上邦定位置是64个脚。

楼主:
如果邦定的是64个脚,是不是对应的封装片也是64个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