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除了更换轴承,还有什么手段能够降低噪声,提高效率?怎么都没见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1-03-09):
olwater 水
今天想测试跟换轴承后有什么提升,轴承跟换好麻烦,那个小卡子很容易跳飞。。飞了2个都找了我好久才找回来……
购买了好几种型号轴承,最后用2种配合起来效果很不错。。。晃动稳定性顺滑程度都比以前的铜环好很多。

电池充满,没换轴承的时候让他自己悬停到自己降落总时间10分57秒。
然后升级轴承,耐心等充电(就一颗原装电池)。再做实验,时间是12分03秒。

----------------------------------------------------------------------------------------

除了更换轴承,还有什么手段能够降低噪声,提高效率?这个怎么都没见大家讨论讨论?

另外想请问(olwater 水)轴承规格是?福州这里东西太少,找个轴承都困难..唉...我找到的最小的轴承,都比铜环高大一整圈...

网友:
提高电机驱动的频率啊,减小驱动的内阻啊。不过这个控制器不开源,很难做这些更改的。

楼主:
ahuang227 专业~
菜鸟问一下:提高电机驱动的频率不是震动也加大了?
减小驱动的内阻,这个是固化的,没办法改了...

网友:
换了啥轴承 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成盘式电机,不用齿轮会否更好?

去taobao买微型涡喷发动机资料,然后用你的加工设备仿制出来。相信你有这个条件。
通过控制油泵的供油量控制推力,这就难使四轴更实用化。

网友:
涡喷的价格现在高的离谱,就是因为生产的厂家太少了,产能也低,能量产肯定赚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涡喷的价格现在高的离谱,就是因为生产的厂家太少了,产能也低,能量产肯定赚钱

正确来说是用量少,需求不足,导至要高利润。这东西工艺要求不高。

楼主:
:-O跑题了……
涡喷噪音更大吧~~(>_<)~~

网友:
驱动频率高了噪声小。高到一定出的程度就听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频率高了噪声小。高到一定出的程度就听不到了。

高...原来如此

网友:
我能想到的降噪方法:

减速改直驱、提高旋翼面积、降低转速、增加叶片个数、降低下铣气流速度、优化翼形设计

网友:
可以试试直接改直驱,把桨径与螺距减小。

网友(2011-05-09):
回复 楼主:

楼主,铜环好取出来吗?怎么取,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楼主,铜环好取出来吗?怎么取,能说详细点吗?轴承装上后怎么固定,是要用轴承胶?

网友(2011-11-16):
请问下那有轴承可以买啊,请PM淘宝链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