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机同时在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显示内容!

楼主(2011-03-09):
一个主机同时在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显示内容!不过我用的是集显来的!有两个显示接口!一个接口是VGA线与一个接口是DVI线!而线我都买了!但是我插了在电视那里,就在我电脑显示器那里不显示,变成黑屏!我用的显示是geforce 7025/ nForce630a!!!而在启动那里有
不过不知道如何用!

楼主:
没有人回~高手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
简单运用:接好之后,在控制面板中的显示,选项里应该可以看到2个显示器,显卡那里可以看到选择画面,选另一个, 下面将图像延伸至此屏幕打钩。
高级点设置就是:你上传图片的地方设置,镜像,延伸等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