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VB画波形的控件,大家说说好用吗?

楼主(2011-03-09):
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我按如下方法用了上面的控件,通过一个文件框显示0~100的数,数字每半秒加1,然后波形显示文本框的内容,其中波形控件是放在picturbox里的,怎么20多以下的数不能显示?以下是我的程序

还有这个波形动态移动的效果如果不用控件,而是用普通的绘图方法好做吗?应该怎样实现呢,不知有没有现成的例子
另外程序里面有一段
Private Sub Form_Resize()
    With ucHistogram1
        .Move 0, 0, Me.ScaleWidth, Me.ScaleHeight
        .Refresh
    End With

End Sub
没有看懂这些语句,初学VB没多久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晕啊,我是来问大家意见的,怎么都Mark了呢?这个控件还不知好不好用呢

网友:
150216708 我也正打算用vb学习上位机  有空聊聊

网友:
不错啦,不过能做到LabView的效果就好了,

网友(2011-05-23):
Private Sub Form_Resize()
    With ucHistogram1
        .Move 0, 0, Me.ScaleWidth, Me.ScaleHeight
        .Refresh
    End With

End Sub
随窗口变化而变化

网友(2011-10-08):
好东西啊..收下了..谢谢!

网友(2011-12-02):
也在学,看看先。

网友(2012-02-16):
正在学习上位机软件,先看看

网友(2013-08-19):
应该是还没定义坐标

网友(2013-10-05):
VB控件插件

网友:
推荐用tchart控件画曲线

网友:
MARK一下,以前经常VB画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