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于FPGA的函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1-03-09):
最近在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用fpga做,但是没怎么用过Quartus,以前有接触过Xilinx,也有一点Verilog基础,要求输出方波,正弦波和三角波,频率在10Hz--1MHz,步进10Hz,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小弟先谢了!

楼主:
没人回...先自顶一个...

网友:
MAX038,AD9834一片搞定

楼主:
对了,不能使用现成的DDS芯片!

网友:
去找一本书吧。无线通信FPGA设计。
用FPGA做函数信号发生器很简单的。
就是做个波形存储的表而已

楼主:
嗯,看懂DDS原理了!但是老师要求的指标有点高啊,频率步进的时候不是很精确!

网友:
你找个da基本上就可以搞定--要好的波形,再加个低通滤波就好了--~~

楼主:
是啊,滤波器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