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聚合物锂电池“起鼓”的原因

楼主(2011-03-09):
在产品中使用了5000mAH以上容量的聚合物锂电池,是3个等容量的电芯并联而成;并联之后再通过保护板对外输出。

目前产品中大量出现锂电池起鼓的现象,更有夸张的是,整个电芯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

(有些电池放在仓库里面,没有通电使用,也出现起鼓现象,数量较少)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办法测试评估电池质量,从而减少起鼓现象呢?

咨询过相关人员,他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1. 3个电芯并联,需要电芯容量匹配。可能是电芯不匹配。

2. 电芯质量有问题。

3. 电池保护电路板有问题,可能会造成过充或者过放的现象,从而起鼓。

请问各位,以上3个原因是否会造成聚合物锂电池起鼓呢? 针对以上3个原因,有什么检查方法呢?

网友:
锂电池充电需要平衡充,而且过充过放都会引起电池鼓胀

网友:
最好单独接保护板,并联要均流

网友:
弱弱问一句,会爆么

网友:
并连不需要匹配的吧!!
关键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精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是3个电芯并联,电芯并联是需要匹配的,否则影响电芯的寿命。(这个是电池厂家说的)

你说的充电电路有问题,精度不够? 能具体说一下吗?

我这边充电电路管理是利用TI的锂电池充电芯片BQ2057,充电电流设定为1A,没有其他的检测措施,充满没有充满判断全靠BQ2057自己搞定。测过,充电电流在锂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还是蛮稳定的,用万用表测试时1A,不多不少。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没有发现爆的,但是就是起鼓,还有一些是没有起鼓,但是容量好像是变低了。
这个电池是外面采购的成品电池。(电池塑料外壳是我们开的模,交给供应商去做的超声波焊接封装的)

------------------------------------------------------------------------------

针对以上情况,有没有对锂电池进入来料质量检测的方法?

网友:
鼓起通常不是過充就是過放。要看您是在充電後鼓起還是放電後鼓起?
另外最好用具備平衡功能的充電器,防止某一CELL充飽了,但是整體電壓還沒到導致繼續充電損壞某一CELL。
直接對電池充電,通常壽命都不太長...XD

鼓起來就是壞了,硬使用只是讓其他CELL早點結束她的生命。

网友:
楼上,人家是并联的。如果用了大厂充电芯片,那多半是电芯质量问题。测测起鼓的电压是不是小于3伏了?

网友:
过充会胀气,过放会漏液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要品质多多收集此电池,到时候测量一下起鼓的电池是否小于3V。

-----------------------
还想请各位继续讨论一下,针对“电池来料”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检验不? 目前厂家送过来的电池,基本上是照单全收,没有什么检验措施,用起来出现的问题多多,很苦恼。

网友:
我只能选好的供应商了。或者买名牌。如SONY,BYD之类。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过充(轻度过充),不会胀气;过放,哪怕是轻度过放,都会胀气。

原因主要是过冲过放时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代之以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楼主可以把电池放冰箱,胀气就会消除,但是————————拿出来后,又会涨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过充(轻度过充),不会胀气;过放,哪怕是轻度过放,都会胀气。
原因主要是过冲过放时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代之以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楼主可以把电池放冰箱,胀气就会消除,但是————————拿出来后,又会涨起来。。。

哥们太幽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过充(轻度过充),不会胀气;过放,哪怕是轻度过放,都会胀气。
原因主要是过冲过放时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代之以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楼主可以把电池放冰箱,胀气就会消除,但是————————拿出来后,又会涨起来。。。
哥们太幽默了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放入冰箱低温环境,电池化学反应可以恢复一些性能,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实际效果没有验证过!

我公司产品这边没有设计“硬关机”电路,处理器在关机状态,实际上还是运行的,只是其他电路关闭了(软关机状态)。实际测量,软关机状态,处理器消耗的电流还是有2mA左右,假如电芯内部保护板“过放”功能没有做好,是否存在着过放的危险,从而导致电池起鼓呢?

网友:
我的感觉是电池的质量太差了。否则不会出现大批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过充(轻度过充),不会胀气;过放,哪怕是轻度过放,都会胀气。
原因主要是过冲过放时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代之以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楼主可以把电池放冰箱,胀气就会消除,但是————————拿出来后,又会涨起来。。。
哥们太幽默了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放入冰箱低温环境,电池化学反应可以恢复一些性能,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实际效果没有验证过!
我公司产品这边没有设计“硬关机”电路,处理器在关机状态......

关键是看电压,就知道有没有过放。

网友:
可以测试,不过时间很长
就是充放一个循环,看充放电曲线。不过按照标准0.1C充放电来说,这个时间是20小时。。
如果1C充电,10C放电的话,时间自然可以短一些

网友(2011-04-16):
回复 楼主:

1、 并联使用方案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并联的电池质量参差不齐的话,一个电芯出现问题容易导致所有并联的电芯出现问题。并联不是导致鼓起的直接原因。
2、电芯质量问题这个也太泛了。
3、电芯鼓起基本是过充或过分引起的,基本上是电路板的问题。另外,锂电从生产之日起容量就在下降,如果放电结束后不充电继续放置会导致电池过放鼓起,因为它的放电过程一直延续的,虽然不接负载放电很小。

检查电芯最简单的办法是检查充电电流,垃圾电芯是一充就满一放就没。复杂点的 办法用电量检测仪器了。

网友(2011-06-21):
我见过一次聚合物电池爆炸,断路造成,弄得实验室里全是烟

网友(2012-08-02):
电池长时间存放最好不要满电压或低电压存放,长时间满电压放,电池会发鼓的,各锂电储存电压:LIPO 3.85 LIIO 3.75 LIFE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