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能承受12V/10A的直流电的最小开关的体积有多大? 是否能为 AR.Drone增加一只

楼主(2011-03-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支持一下,很需要

网友:
我觉得应当考虑MOSFET做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当考虑mosfet做开关

我顶2楼的看法。

网友:
支持2楼的看法,mosfet体积小,控制栅极不需要多大电流,很小的开关就可以

网友:
看看AR.Drone被捅一下Reset都发生了啥:

# strace /bin/factory_reset_cb
open("/dev/event0", O_RDONLY)           = 6
fstat64(6, {st_mode=S_IFCHR|0660, st_rdev=makedev(13, 64), ...}) = 0
ioctl(6, SNDCTL_TMR_TIMEBASE or TCGETS, 0xbeeffbdc) = -1 EINVAL (Invalid argumen
t)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40
01e000
read(6, "\317\0\0\0\305\22\6\0\1\0e\0\1\0\0\0\317\0\0\0\337\22\6\0\0\0\0\0\0\0\0
\0", 4096) = 32
read(6, ====> 等在这儿. 捅一下Reset后往下运行...
read(6, "\317\0\0\0\262`\r\0\1\0e\0\0\0\0\0\317\0\0\0\304`\r\0\0\0\0\0\0\0\0\0",
4096) = 32
rt_sigaction(SIGINT, {SIG_IGN, [], 0x4000000 /* SA_??? */}, {SIG_DFL, [], 0}, 8)
= 0
rt_sigaction(SIGQUIT, {SIG_IGN, [], 0x4000000 /* SA_??? */}, {SIG_DFL, [], 0}, 8
) = 0
rt_sigprocmask(SIG_BLOCK, [CHLD], [], 8) = 0
clone(child_stack=0, flags=CLONE_CHILD_CLEARTID|CLONE_CHILD_SETTID|SIGCHLD, chil
d_tidptr=0x4001f048) = 1059
wait4(1059, sh: /bin/reset_config.sh: not found
[{WIFEXITED(s) && WEXITSTATUS(s) == 127}], 0, NULL) = 1059
rt_sigaction(SIGINT, {SIG_DFL, [], 0x4000000 /* SA_??? */}, NULL, 8) = 0
rt_sigaction(SIGQUIT, {SIG_DFL, [], 0x4000000 /* SA_??? */}, NULL, 8) = 0
rt_sigprocmask(SIG_SETMASK, [], NULL, 8) = 0
--- SIGCHLD (Child exited) @ 0 (0) ---
unlink("/data/accs_infos.bin")          = 0
unlink("/data/fact_accs_infos.bin")     = 0
sync()                                  = 0
rt_sigaction(SIGINT, {SIG_IGN, [], 0x4000000 /* SA_??? */}, {SIG_DFL, [], 0x4000
000 /* SA_??? */}, 8) = 0
rt_sigaction(SIGQUIT, {SIG_IGN, [], 0x4000000 /* SA_??? */}, {SIG_DFL, [], 0x400
0000 /* SA_??? */}, 8) = 0
rt_sigprocmask(SIG_BLOCK, [CHLD], [], 8) = 0
clone(child_stack=0, flags=CLONE_CHILD_CLEARTID|CLONE_CHILD_SETTID|SIGCHLD, chil
d_tidptr=0x4001f048) = 1063
wait4(1063, [{WIFEXITED(s) && WEXITSTATUS(s) == 0}], 0, NULL) = 1063
rt_sigaction(SIGINT, {SIG_DFL, [], 0x4000000 /* SA_??? */}, NULL, 8) = 0
rt_sigaction(SIGQUIT, {SIG_DFL, [], 0x4000000 /* SA_??? */}, NULL, 8) = 0
rt_sigprocmask(SIG_SETMASK, [], NULL, 8) = 0
--- SIGCHLD (Child exited) @ 0 (0) ---
read(6, ====> 此时AR.Drone系统开始重启, 四灯闪烁...

看来有加软开关的可能!

网友:
例图,仅供参考~~

网友:
对于带感性的负载(如:导线过长,或有电机等负载),应加如下吸收及钳位电路,防止关断时MOSFET被关断尖峰电压击穿

网友:
MOSFET有很多选择,只要是逻辑MOSFET,电流、耐压足够,设计好散热,一般问题不大,再有就是注意开关速度,开关过程不能太长,否则发热严重甚至爆管~~(推荐值:t(on)<100ns)

也可以用P沟道管,图可以依上图类推

网友:
有时候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还是机械开关好

网友:
手电的尾按很小,过的电流也不小。

网友:
最好不加。对10a 电流来说,0.05欧都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楼上这么复杂的线路?
还是找最小的机械开关算了 :)

呵呵,看起来复杂而已~

其实做起来的面积,应该可以控制在1平方厘米之内

如果这个面积还觉得大,那就看看楼下高手有什么方案了。。

网友:
模型上一般都是直接用插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型上一般都是直接用插头的

对头,我误导大家,抱歉

网友:
对于这种大电流,模型上这么多年还是一直用的插头,这应该不是没有道理。

从这个问题看来,AR.D除马达以外耗的电也不小嘛~~~有人测过吗?

网友:
用腭鱼夹连个线夹下不行吗?

网友:
有的,我回头找找图片,尺寸约14mm×14m其中拨杆部分约5mm
回头上图

网友:
开关 (原文件名:DSC070640.JPG)
这个是卧式的,还有一种是立式的,即管脚不是弯的!

网友:
用钮子开关,不过体积可不小

网友:
程序里修改为定时关断或增加一个按键及一段程序较可靠

网友:
要么分两路:
一路直通四个电调板, 不用加开关. 平时耗电应很小吧? (有人测过吗?)
一路加开关通主板. 我没测过电流, 但推算6小时待机的话电流应该<200mA.

网友:
不是有那种6个脚双联纽子开关么?一个承受5A应该可以的吧?
不过还真没接触过电流如此之大的模型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这个东东应该好用 (本人没用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69540156

好盈 速龙 Justock/Xtreme Sotck/45A/60A/120A/80A/150 电调开关

网友:
10A的小开关不好找,用50n06MOS可行吧

网友:
10A的小开关难找3moh 以下的.   使用寿命还难说,多用几次电阻就加大,  难免很快发热烧坏.

还是mos可靠.    几只另件占空间其实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