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图像传输,求教

楼主(2011-03-09):
最近有个朋友让我帮忙做个东西,简单的说下功能,在设备上插上一个里面装有图片的U盘,然后在电脑上显示U盘里的图片,当然了,设备和电脑是分离的,所以想用无线数传。
ch375/376读取U盘里的图片--》STM32分析图片数据--》STM32通过无线数传模块发送数据--》无线接收模块连接电脑的USB口--》电脑上位机软件将接收的数据显示成图像
基本流程这样,大家帮忙看看,有哪些不妥的地方吗

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1 我以前没用过无线数传,不知道哪个芯片传输速率好,在论坛里也看了一些朋友的贴子,好像NRF24L01的速度最快了吧,实际应用当中具体能达到多少呢
2 读取U盘里的文件,用CH375好还是CH376好,376带文件系统,但是有朋友说不太稳定,大家给点建议
3 我看淘宝上有卖USB接口的24l01无线接收模块,关键是有没有满足要求的上位机(通过USB接收RGB数据,并将RGB数据按行列顺序显示在屏幕上,形成图像)

由于时间比较紧,里面又有好几个地方没用过,所以自己查了些资料,了解了一些大概情况,就来提问了,还得拜托大家啊
另外,如果无线数传速度够快的话,可以将摄像头加进去(这个星期刚弄了OV7670),做一个无线的视频,也不错啊,感兴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用wifi的话 似乎接收端可以扩展很多的 现在wifi在家庭很普及了诶

网友:
视频传输貌似24L01速率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传输貌似24l01速率不够。

它是图片,又不是视频,慢慢传。

网友(2011-05-09):
我最近也在弄类似的东西,想想估计需要考虑下面问题:
1.无线传输速率是多少?基本上这个决定了你的图片更新速度,不然插上U盘后电脑半天也没有显示图片。这个主要根据目前市面上2.4G模块的最大通讯速率是多少,接口和价格如何等因素。 目前我在看A7121,最大支持3Mbps,有效负荷可以做到90%以上,也就是传输速率最大能到2.7Mbps,调频下能达到80%的有效。
2.接收模块这边需要看人家提供的是什么USB设备了,我猜想一般都是做成USB转串口的,便于二次开发,这样的速率应该满足不了你的,可以考虑做成U盘(类似SD卡读卡器设备),上位机软件需要可过一些请求或是自定义命令进行判断是你的设备,然后通过标准读写命令读写。上位机软件里判断读写完后解码JPEG显示。

网友:
不知道用WIFI模块系统相对于20来块的2,4G射频模块和一个STM32成本上会增加多少??

网友(2011-06-17):
距离多远?成本多低?是否电池供电?这些都是关键因素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B:
nrf24l01+pa+lna实现无线视频通讯 事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5njm3nzqw.html

效果不错,比特率在700kb左右变化,帧率也不断变化,可以确定NFR是可以用的了。论坛上好些人说速率上不去,看来是程序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