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JTAG驱动芯片及驱动电路

楼主(2011-03-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做过DSP JTAG口的驱动电路?就是下载线距离过长,导致不能连接上仿真器的情况。
我参考了一个TI 关于JTAG设计的英文手册,里面就有距离过长加驱动设计电路,我依样画葫芦copy进我的电路,但是现在却始终连接不上仿真器。
但去掉驱动芯片,按照常规连接却能正确连上。现在怀疑两种情况:
1  驱动芯片选择有问题,考虑到244输出电平有给进dsp的信号(TMS、TDI等),我选的是74lvch244,不知道这个速度上能否满足?
2  驱动电路有问题,我查了很多资料,貌似没有查到有人参考TI的驱动电路具体实现过这种远距离烧入DSP程序的功能。如果有人实现过,能否指点一二?

阿莫论坛处女贴,还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有多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只是加了驱动芯片244近距离测试,还没加延长线就连接不上了,很奇怪,哥们做过类似电路么?

网友:
做510仿真器的时候,末端添加了驱动芯片,没有问题。
检查下你的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