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 新手提问啦!——请问如何理解74HC245作为信号放大器用?

楼主(2011-03-10):
LED显示屏经常用到74HC245  ,还说是信号放大器,大虾们说说这个芯片的情况吧。

谢谢 新来的我是!

楼主:
不是吧。没人理我啊。。。。。。。。。。

网友:
M74HC245
OCTAL BUS TRANSCEIVER
WITH 3 STATE OUTPUTS (NON INVERTED)
---------------------------------------------------
为了不浪费阿莫的网络资源,PDF文件不传上来了。请自己搜索一下,就可找到。

网友:
在10多年前设计的单片机系统里,这些IC是常用的。用于地址锁存。在LED显示屏上,使用这个IC,单片机动态输出可以得到静态的效果。LED不会闪。
信号放大器是模拟IC,74,40开头的IC,绝大部分是数字逻辑IC。两者很容易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