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斯白噪声

楼主(2011-03-10):
如果已知信号的频率和幅值,如何计算信号是高斯白噪声

网友:
在解决通信的问题前,请你先解决一下语文的问题

网友:
白噪声有频率和幅值,莫非我们现在的信号都是用白噪声实现的?

网友:
高斯白噪声:
1它是噪声
2它的幅度分布服从高斯分布
3它的功率谱密度是均匀分布。
拿你的采样点用MATLAB算去吧...

网友:
白噪声在频域上是无限宽。哪里来的频率值啊。 高斯是说的服从高斯分布,你把采到的信号,统计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明白怎么回事了,一开始对高斯白噪声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