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dsp里把flahs里面的程序调到ram里运行的高人

楼主(2011-03-10):
我现在的程序在flash里跑的太慢,时间不够用,想调入到ram里面运行,不知道如何写程序

网友:
CMD文件里面定义
SECTIONS
{
.....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

程序里面做

// These are defined by the linker (see F2808.cmd)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pragma CODE_SECTION(dft, "ramfuncs");
void dft(Uint16 index,int16 u_data,int16 i_data)
{
....
}

楼主:
高人能否给解释一下,小弟不懂,不知道怎么修改您写的程序

网友:
我记得F2812的flash初始化那段需要拷贝到SRAM里执行,道理是一样的,我找找那代码。

网友:
给个2812的工程你参考下,里面有拷贝的过程。

网友:
这个是把某个函数从FLASHA的地址中拷贝到RAM中。

如果有外部的RAM片子,可以把整个FLASH的资料拷贝到外部RAM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把某个函数从flasha的地址中拷贝到ram中。
如果有外部的ram片子,可以把整个flash的资料拷贝到外部ram中运行。

麻烦大哥能不能把您说的这个过程再描述仔细点,或者发个资料,多谢

网友:
看链接
http://www.go-gddq.com/html/DSP/2011-03/570926.htm
另外1楼的方法是有效的,处理快速关键还是变量定义位置影响最大

楼主:
多谢888888888,我去看看,不明白再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4 的page0 和page1 的地址重复了为什么还不提示错误呢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IPRAM : o=0x0100,l=0x2000
        PAGE 1:
          IDRAM : o=0x0000,l=0x2000
}

map 文件: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  --------  ---------  --------  --------  ----  --------
PAGE 0:
  IPRAM                 00000100   00002000  00000126  00001eda  RWIX

PAGE 1:
  IDRAM                 00000000   00002000  00000404  00001bfc  RWIX

楼主:
搞定了,如果是浮点的dsp,还需要把lib设成ftu32再去下载,速度大幅度提高

网友(2011-12-25):
回复 楼主:

如果对加载时要求比较灵活,还是自己搞bootloader比较合适。

设置启动方式为Flash启动,bootloader烧写在Flash起始地址,上电后先从bootloader运行,慢点没关系,主要作用是拷贝真正的用户代码(预先也已经烧写到Flash某个区间了,根据bootloader而定)到RAM中。拷贝的过程中,bootloader如果比较完善,你也可以搞些校验之类,防止拷贝错误。这里RAM也支持各种类型随机存取存储器,比如SDRAM,DDR2等,当然bootloader需要在拷贝前初始化这些RAM。

拷贝完成后,跳转到真正的用户代码入口,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以上方法适合最终产品代码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