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烧水,结果电流上升很快,mos管损坏

楼主(2011-03-10):
以前看了个帖子,说是车载水杯用mos管烧水
哪个帖子上的图是这样的:

最近帮我同学做一个水温控制的毕设,想用mos管加热,mos管的型号是irf540n。结构图跟上面是一样的,s接地、d接电源、g接可变电阻控制电压,电源采用的是19.5V、4.62A。现实的问题是我把g电压调低的时候,刚开始电流只有100ma,可是30秒之后电流升到了1.5A,最后升的越来越快--》mos管挂了。再调低的时候,电流上升的时间更长甚至不上升。

我猜测,mos加热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只要他热了,就会增加电流,恶性循环。他不热的时候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他永远也热不了。

请教各位大侠我怎么才能让mos管稳定的发出足够的热量而不烧管。

网友:
在源级上串个小阻值的水泥电阻试试,有一定的恒流效果。

网友:
晕,用PWM开关控制,用放大区控制不是找死.

网友:
用mos管作为发热体,亏你想得出来,真够“创意”。
还好意思问如何让它不烧坏,真是服了你。

网友:
LZ,你说对了,看下MOS管导电原理,温度越高,载流子越多……等于是通态电阻越小,没有闭环控制,哦,挂了是正常的事。

网友:
你那是用电线短路来发热,不是用的电炉丝啊……

网友:
我先问一句,楼主是用MOS管发热烧水,还是MOS控制电热丝烧水?

网友:
你自己反省的挺对的

楼主还是弄个水泥电阻发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 mos管加热,不过要把mos管 用运放接成横流模式,需要一个采样电阻来采集电流。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PWM方式,我觉得不可以,mos管的导通电阻特别小,到了电源内阻的数量级别,如果这样来发热的话,一大部分功率会消耗在电源上面。

网友:
驱动都不注意,直接搞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用MOS管烧水也挺诧异的,后来一查,车载水杯厂家果然号称是用MOS管烧水,并且是普遍现象。
请看下面的说明:
1、 美尔康车载电热水杯真的能把水烧开吗?
答:美尔康采用美国国际整流器(IR)公司晶体发热芯片,最大限度降低散热速度,能真正的把水烧开(由于液晶显示两位数,显示99度即自动跳闸),并且具有三种温控模式。
....
4、高效节能:采用美国国际整流器公司晶体发热器,具有超高加热效率,双层杯体提高隔热效果,最大限度降低散热效果;

由此可见,不但使用MOS烧水,而且倾向于使用IR牌子的MOS。

MOS管烧水比电热丝或电阻有什么优势呢?

另:MOS烧不烧,主要是看温度,而不是电流,温度高低又决定于电流,导通电阻,散热速度等。

网友:
mos是正温度系数的所以允许并管。你还是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
估计是车载电源的电压低,用电阻丝的话,电流大不起来,传热也不好,所以用MOSFET.

网友:
楼上质疑MOS烧水的有什么依据?别一句话就把人拍死,拿出依据来。楼主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形成了正反馈,而且散热不够快。其实随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MOS的发热量会再下降,但是这个温度很高,引入一个简单的负反馈调节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用pwm开关控制,用放大区控制不是找死.

胡说,不对的
用的就是放大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先问一句,楼主是用mos管发热烧水,还是mos控制电热丝烧水?

你可以看楼主位的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你说对了,看下mos管导电原理,温度越高,载流子越多……等于是通态电阻越小,没有闭环控制,哦,挂了是正常的事。

是的,这是正解
另外要注意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用pwm开关控制,用放大区控制不是找死.

就是要用放大区来实现的啊!!!我是要把功率耗散在mos管上!!!!如果工作在开关区,那么功率去哪儿???电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mos管作为发热体,亏你想得出来,真够“创意”。
还好意思问如何让它不烧坏,真是服了你。

这是有过先例的知道不????以前有一哥们拆了汽车上的水杯人家就是这么干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647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anqilove&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用pwm开关控制,用放大区控制不是找死.
就是要用放大区来实现的啊!!!我是要把功率耗散在mos管上!!!!如果工作在开关区,那么功率去哪儿???电源上????

接电阻丝呀,用mos管作发热器件,好像没有这么用的,也没有参数 知道mos管发热能到多少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你说对了,看下mos管导电原理,温度越高,载流子越多……等于是通态电阻越小,没有闭环控制,哦,挂了是正常的事。

谢谢,兄弟你的回答很靠谱。我实验的时候发现电流刚开始就10毫安10毫安的往上涨,最后感觉一下子从1.5A蹦到2.5A了。话说如果加个闭环控制的方法大概是用个电阻采样电流,用单片机对其限流,那么还得找个AD,成本又上来了,还不如截取一段电阻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先问一句,楼主是用mos管发热烧水,还是mos控制电热丝烧水?

用mos管发热,因为手边没有电热丝,恰好看到一个帖子讲这样的方法,所以就试了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另:mos烧不烧,主要是看温度,而不是电流,温度高低又决定于电流,导通电阻,散热速度等。

恩,我想有两个原因导致烧管子
1、散热不好,水的比热容很大,吸收几十瓦的热量不成问题。
2、没有采取限流措施:这是由于散热问题(只能使晶体北部温度无限接近水温,而不能完全等于水温),借用四楼的理论,应该是温度越高--》载流子越大-->电流越大-->温度越高,形成正反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创新嘛……想让我哥们毕设多拿点学分,最后挣扎一下,因为丫老挂科学分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上质疑mos烧水的有什么依据?别一句话就把人拍死,拿出依据来。楼主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形成了正反馈,而且散热不够快。其实随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mos的发热量会再下降,但是这个温度很高,引入一个简单的负反馈调节一下

恩,前辈说的有理,我先试试简单的负反馈,看来没有必要通过单片机来采集电流再控制,我先试试,回头再请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源级上串个小阻值的水泥电阻试试,有一定的恒流效果。

恩恩,先这样试试。
是不是这样的原理:电流增大-->电阻电压变大-->mos管源级电位变高-->源栅压差变小-->电流变小。

网友:
MOSFET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所以多个MOSFET可以直接并联。
温度高的管子电阻变大,导致电流减小,温度下降,所以可以自动均流。
这是对于导通状态来说的。

温度升高,导通阈值电压VGS会下降,你这里用个电位器给栅极个固定电压,
温度低时处于不良导通状态,温度高时就越来越进入导通状态。

VGS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不宜开环应用。

网友:
你需要一个限流电路。

网友:
当然可以啦。我们仪器上用的进口的保温电导池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需要一个限流电路。

经过各位的赐教,我初步打算在源级加个0.1欧/1W的电阻怎么样?不知道这样的负反馈“力度”是否够?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需要一个限流电路。

也即我8楼说的可以接成恒流模式

网友:
IRF540最大28A,但估计你用的国产烂货,算20A,电阻算0.1欧。
那么你的电阻应该是R+Rmos=U/I
R=19.5/20A-0.1=0.9欧。
你串个1欧@20W的电阻吧。
不过你不需要IRF540了,你直接用电阻加热算了。

网友:
用电阻丝好多了。

网友:
大胡子这样算是不适合的,用MOS管来烧水是让它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合区。我查了一下IRF640的最大功耗为125W,也就是说在电压19V的情况下,它能工作的最大电流也就是6.6A左右,再大了就要烧管了。在源极中串电阻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些负反馈的效果,从而稳定电流,至于大小,还是实验一下为好。再补充一句,一个MOS管烧水感觉功率不足。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 恒流或者恒阻电子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J:
irf540最大28a,但估计你用的国产烂货,算20a,电阻算0.1欧。
那么你的电阻应该是r+rmos=u/i
r=19.5/20a-0.1=0.9欧。
你串个1欧@20w的电阻吧。
不过你不需要irf540了,你直接用电阻加热算了。

1欧呢啊?那电压不是几乎都加电阻上了吗?

网友:
计算功率的时候最好考虑下耗散功率,不同散热条件下MOS的最大功率不一样,只要温度不足够高就烧不了。还有,恒温晶振也是发热管控温的,可以参考。用运放来做G极的负反馈就可以吧应该,这样不需要在电阻上消耗太大功率。

网友:
回35楼 放大的极限就是饱和。对吧?
这样算的目的是确定不会因过流烧管。
实际上真饱和了会烧电源,因为楼主的电源才额定几安培而已。
真工作在放大区的话,电压多半还是加在mosfet上的。否则电源过流保护了。

网友:
搞个恒流控制和温度保护就OK了。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不对吧,应该是用mos管控制半导体制冷制热片来做车载热水杯和车载冰箱的吧

网友:
汗,这个果然够创意,呵呵

网友:
好奇。期待楼主完成。这两天也在研究MOS,今天用N沟道增强型MOS 2N7002搭了个电路,在12V用电阻分压加个MOS栅极上,源极接地,漏极接电阻到电源,结果不能恒流。把我郁闷到了。datasheet上不是说Vgs = 3.5V的时候就恒流输出200mA的嘛。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yes……yes……,大胡子讲的很对,刚下午的时候看了大胡子的回答没明白,现在才领悟过来。

简单的说,用一欧的电阻串源极不会导致烧管子,当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mos管的电阻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功率就耗散在mos管上了。

大胡子分析的太给力了,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奇。期待楼主完成。这两天也在研究mos,今天用n沟道增强型mos 2n7002搭了个电路,在12v用电阻分压加个mos栅极上,源极接地,漏极接电阻到电源,结果不能恒流。把我郁闷到了。datasheet上不是说vgs = 3.5v的时候就恒流输出200ma的嘛。郁闷

恩恩,单位没有合适的电阻,周末去中发买几只回来试试后告诉大家进展。

网友:
用大功率三极管吧,双管,做个恒流电路,取样电阻的热量需要想办法利用起来。

网友:
30秒电流就很大说明你的设计热阻太大,必须改进:
1. MOS管与铝壳接触要良好,要平整并且有导热硅脂和足够的维持压力,因为杯子底部不能上螺丝,会漏水,因此要考虑弹簧片夹具;
2. 底壳不能太薄,建议3mm以上,这样使用热传导降低这部分热阻;
2. 杯子里装水,利用对流散热;

你首先要确定工作点,外部100度的话基本上结温就得150度以上,因此我看你这个设计最好考虑它的暖热功能,推荐60度左右。
这样结温就是110度左右,照这个做工作点是比较现实的。

接下来再做电路设计......唉

劝你一句话:
业余设计和专业设计的区别在于:
专业的设计一开始就做分析,作出充足调研后写出需求文档和工况设计。例如你这个项目涉及热设计、机械设计和电路设计。
而业余的就拿一个管子直接上......一点理论依据也不准备,就瞎凑。
你还年轻,别老拿电阻焊上拆下的试,这样以后是没发展的。

网友:
用MOS管烧水很正常啊。

实现楼主的功能只需在不源极加个0.01欧的电流取样电阻,把取样电压送到一个运算放大器的负极,运算放大器的正极接一偏置电压(用可调电阻实现输出电流可调)。运算放大器输出接MOS管的G极。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就这么简单。实现的是恒流功能,电流可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yes……yes……,大胡子讲的很对,刚下午的时候看了大胡子的回答没明白,现在才领悟过来。
简单的说,用一欧的电阻串源极不会导致烧管子,当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mos管的电阻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功率就耗散在mos管上了。
大胡子分析的太给力了,谢谢前辈。

但前提是散热良好,不然只要1A的电流只有几W的功率,照样把MOSFET烧掉!因那个封装只能耗散那么点功率,不对水加热就对自己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是用螺丝把mos管固定在易拉罐上的,接触面用修电脑的硅胶涂抹的。但是感觉热量还是很难传到水里去。

网友:
易拉罐才多点厚度哪,水不流动的时候传热也不好,瞬间热量太大管子一定顶不住

网友:
MOS管下面串联个小电阻,用运放反相端采集电阻压降,同相端接电压基准,运放输出接MOS的G极,控制MOS管导通内阻实现恒流。电压基准可调时,恒流值可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是用螺丝把mos管固定在易拉罐上的,接触面用修电脑的硅胶涂抹的。但是感觉热量还是很难传到水里去。

不行,易拉罐太薄了。建议弄个很厚的至少5mm的铝板在下面,你的易拉罐底也不平,接触估计也不好。

网友:
请调节在放大区,按照甲类功放的设计要求,一颗功率管的功耗最多为20--25W,考虑到你这个热水器的散热性能很一般,建议将电流限制在0.5----1A。

网友:
回复 网友L:
30秒电流就很大说明你的设计热阻太大,必须改进:
1. mos管与铝壳接触要良好,要平整并且有导热硅脂和足够的维持压力,因为杯子底部不能上螺丝,会漏水,因此要考虑弹簧片夹具;
2. 底壳不能太薄,建议3mm以上,这样使用热传导降低这部分热阻;
2. 杯子里装水,利用对流散热;
你首先要确定工作点,外部100度的话基本上结温就得150度以上,因此我看你这个设计最好考虑它的暖热功能,推荐60度左右。
这样结温就是110度左右,照这个做工作点是比较现实的。
接下来再做电路设计......唉
劝你一句话:
业余设计和专业设计的区别在于:
专业的设计一开始就做分析,作出充足调研后写出需求文档和工况设计。例如你这个项目涉及热设计、机械设计和电路设计。
而业余的就拿一个管子直接上......一点理论依据也不准备,就瞎凑。
你还年轻,别老拿电阻焊上拆下的试,这样以后是没发展的。
受教!!!!谢谢了!!

网友:
"用mos管烧水,结果电流上升很快,mos管损坏"

you need to read the @#%@#^%@# datasheet.

网友:
这个帖子好!

楼主:
报告情况————————————————————————————————————————————————————————

今天买了个0.1欧电阻加到源极,下面是改进后的电路:

改进后的电路,在原电路的基础上源极加了0.1欧电阻,构成负反馈 (原文件名:B.JPG)

实际情况是电流上升速度明显下降,通过电阻器调节最终稳定在1.5A左右。在mos管附近水明显沸腾,但是水没有全部沸腾

分析其原因有二:1、加热功率不够;2、设备没有进行保温措施,导致大部分热量耗散到周围环境。

还有个情况是,对于mos管,在栅源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结温越高Rds越低。mos管的这个特性导致在现有的电路情况下,常温时电流低,

电流随水温的上升而缓慢增大,最终达到动态平衡。下一步要解决衡流的问题,个人认为需要加强负反馈,拟进行如下改进:

再次修改后的增强型负反馈 (原文件名:C.JPG)

上图原理分析:i5增大-->A点电势升高-->由于B点电势恒等于0.7V导致i2减小-->b点电压恒定导致电阻R1电压恒定,所以i1恒定,而i2减小导致i4增大-->i3增大-->C点电压下降-->i5减小。工作过程就是这样了,具体的参数还没分析好,分析完成了再跟大家交流,并测试。

网友:
建议你的负反馈部分使用运放,这样性能会好一些。
另外,还建议你使用一个温度反馈,形成一个双闭环系统,提高你的系统性能和毕设含金量。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恩,是有温度反馈的,单片机简单控制,水温高于设定温度停止加热,低于设定值启动加热。打算换个耗散功率大点儿的MOS管

网友:
LM358,做成恒流源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个耗散功率大点儿的MOS管,还不如用两个或者四个MOS管,增加加热点。

我觉得温度反馈可以做的更加复杂一点,保持一个设定的恒温控制。不过,这只是一个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M:

更复杂一点?前辈指的是应用一些算法比如pid?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有意思,留个记号以后看

网友(2011-06-30):
我用IRF640N做了个2安的温度好高~~~呵·~

网友:
我对楼主表示五体投地!

网友:
"你还年轻,别老拿电阻焊上拆下的试,这样以后是没发展的。"

best advice of this entire thread!

网友:
毕设……怀疑这样几个原件的烧开水能写出动辄五六十页的毕设论文来么?

网友:
用运放去推。。。绝对没问题。。。
LZ你的这个电路。。。我觉得如果是小学高年级做出来的东西,我都会鄙视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毕设……怀疑这样几个原件的烧开水能写出动辄五六十页的毕设论文来么?

还有单片机温度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N:
毕设……怀疑这样几个原件的烧开水能写出动辄五六十页的毕设论文来么?

本科的,没有五六十页吧。

网友:
空调可以当热水器,国内有木有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的很像很像, 淘宝上20块钱的吧.

网友:
除了加入电流控制回路,还必须要考虑热路模型,不要光是做试验。
MOS管结壳热阻、管壳和杯底的热阻、杯底和水的热阻,全部要考虑,计算出最大可行的MOS管功率,保证结温在安全区域。另外,要考虑干烧的时候,过热保护前,最恶劣的情况。
如果不加以科学的分析,做了试验也等于零,根本不能保证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O: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的很像很像, 淘宝上20块钱的吧.

呵呵,网上买的5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P:
除了加入电流控制回路,还必须要考虑热路模型,不要光是做试验。
mos管结壳热阻、管壳和杯底的热阻、杯底和水的热阻,全部要考虑,计算出最大可行的mos管功率,保证结温在安全区域。另外,要考虑干烧的时候,过热保护前,最恶劣的情况。
如果不加以科学的分析,做了试验也等于零,根本不能保证可靠性。

同学的毕设,凑合整一个得了。能达到控制水温范围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P:

同学的毕设,凑合整一个得了。能达到控制水温范围就ok了

抱着这种态度你就不要来求助了,自己电阻焊上焊下凑凑就行了。
48楼说得好啊,"你还年轻,别老拿电阻焊上拆下的试,这样以后是没发展的。"
肯定没有好发展的

网友(2015-09-10):
果然找到用MOS管加热烧水的做法了!

老旧的帖子了

网友Q:
这么老的帖子我怎么没看到?我觉得是MOS选择的不对,应当选高耐压(高通态电阻)的,IRF540通态电阻太小

网友:
我觉的杯子的底部和管子接触的部分应该是铜的或者铝的,另一面接触水的那一面最好也做出利于散热的结构,可以参考CPU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么老的帖子我怎么没看到?我觉得是MOS选择的不对,应当选高耐压(高通态电阻)的,IRF540通态电阻太小 ...

四年前的帖子了,事实上当时已经做好了,就是60楼的里的图,图中的R1、R4也计算出来了,毕业演示的时候稳定的烧热了一杯又一杯的水,对于下面那帮人的讽刺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R:
让我想起熊孩子拿电脑cpu煎鸡蛋...

网友:
引用 网友R:
让我想起熊孩子拿电脑cpu煎鸡蛋...

~~.  CPU煮鸡蛋,铺个铝箔,也许还能煎鸡蛋
========================================
也好,CPU搞个水冷,把冷水片放到一个大水桶中,冬天洗菜就有温水了。即使夏天,也能当洗衣机温水用

千岛湖的阿里服务器就是用该湖水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年前的帖子了,事实上当时已经做好了,就是60楼的里的图,图中的R1、R4也计算出来了,毕业演示的时候稳 ...

感觉MOS管G极应该接一电阻,可能会更好。

网友:
水不流动传热性很差的,如果接触面不大,传热性也不好,很难加热。小学自然课本就有实验,对着有鱼的水加热局部,鱼优哉游哉的游着。。。

网友(2016-12-18):
拿个运放反馈下就行了。再在MOS S极上串个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
用PTC来烧吧,MOS管就那么点大能承受几瓦的功率呀!

网友:
通过导通电阻的阻值作为反馈量,控制电源,从而间接控制电流。

十年前,一相似问题,乌克兰技术人员来我们这边的时候设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