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钢板厚度问题

楼主(2011-03-10):
问个机械方面的问题:
   冷轧钢板在经过酸洗之后厚度会损失多少?比如,裸板厚度为1.5mm的冷轧钢板,按照国标,1.5mm是酸洗之后的厚度还是?
   一般的喷塑涂层,厚度会是多少?
急盼解答,多谢!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几乎没有损失
主要是去了层氧化皮!

网友:
热轧本身精度不高,厚度很难测量
我们估计值为千分之三

楼主:
几乎没有损失
主要是去了层氧化皮!
那就是说,1.5mm的钢板,我用千分尺去测量,还应该有1.5mm?
还是说会有0.1mm的损耗?

网友:
楼主你要干嘛用?我面前就是两条酸洗线!

网友:
厚度估计损失千分之三

网友:
厚度估计损失千分之三 但是热轧的厚度公差应该为0.14MM内,所以厚度损失不计

楼主:
因为我们在验收设备,我发现设备中结构件的钢板厚度有问题。
厂家的人用这个为理由回答我。所以我要问清楚。
我本身是学电类专业的,不了解这个。
1.5的千分之三?那就是说应该有1.4955了?
多谢cdust

网友:
千分之三是估计值
普通钢板酸洗厚度损失不计!

网友:
他差0.14内的话是正常的,这是热轧厚度公差范围内!

楼主:
他差0.14内的话是正常的,这是热轧厚度公差范围内!
这意味着,合同中规定的使用板材厚度1.5mm冷轧钢板的地方,我实际去测达到1.35mm就算可以了?

楼主:
还请chust告诉我,3mm的冷轧钢板,我测量到多少算是合格?

网友:
冷轧钢板的厚度公差?
对不起,我们公司不做3MM的冷轧钢板,太厚了!

网友:
3MM热轧都搞定了,要冷轧就是浪费了!

网友:
本人在济钢热轧厂工作,我们的sphc热轧钢卷的极限规格是1.2mm ,2.0规格可以批量生产。酸洗只是去掉表面氧化膜和结疤等表面缺陷。

钢板的厚度公差请对照国标,有特殊公差要求的要在合同中写明,价格当然也会贵一些。差你0.14应该说挺厚道了,公差是按上限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