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极加个电阻接地和基极不加电阻接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0):
如图
右边的图基极多了个电阻接地,请问有什么用? (原文件名:捕获.PNG)

网友:
控制口(R2,R4左侧),只有两态,非1则0时,,可以不按右图加电阻,如果控制口(R2,R4左侧)有三态(0,1,高阻)时,就有比要按右侧接上电阻,否则三极管基极悬空。右图中R9,R10的阻值宜往大值取值。

网友:
比要=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基极接电压24V,会有多少电流流过基极啊?求指教

网友:
根据这种情况,基极接入24V电压,Q3可以按照饱和导通的情况分析,此时Vbe可以做是0.7V,硅管的饱和压降。则流过R6的电流为(24-0.7)/1=23.3mA,而流过R9的电流则为0.7/1=0.7mA,那么流入Q3基极的电流Ib=23.3-0.7=22.6mA。 从图上看应该是小功率应用,实际中加这么大的电流的话很容易就把三极管的be结给烧断了,一般小信号的基极电流都不会大过几mA的。如果只是进行解题计算的话到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
基极接电压24V?怎会出如此怪异的问题?控制芯片将凶多吉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基极接电压24v,会有多少电流流过基极啊?求指教

回复 网友C:
根据这种情况,基极接入24v电压,q3可以按照饱和导通的情况分析,此时vbe可以做是0.7v,硅管的饱和压降。则流过r6的电流为(24-0.7)/1=23.3ma,而流过r9的电流则为0.7/1=0.7ma,那么流入q3基极的电流ib=23.3-0.7=22.6ma。 从图上看应该是小功率应用,实际中加这么大的电流的话很容易就把三极管的be结给烧断了,一般小信号的基极电流都不会大过几ma的。如果只是进行解题计算的话到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基极接电压24V后,控制芯片凶多吉少,Q3烧毁,Q4发射结反偏(24V-5V)也将烧毁,根本就不用计算。

网友:
按照右图PNP的基极电阻的接法,除非R8处有负压,要不那个管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导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口(r2,r4左侧),只有两态,非1则0时,,可以不按右图加电阻,如果控制口(r2,r4左侧)有三态(0,1,高阻)时,就有比要按右侧接上电阻,否则三极管基极悬空。右图中r9,r10的阻值宜往大值取值。

仅就楼主位的电路图而言,R9、R10不仅对于基极悬空时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前级提供的非轨至轨电平(高时高不到电源电压、低时低不到地,尚有较大差距时)来说,也是必要的。对于漏电流较大的管子,就更有必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不需要负压啦,给个地电位就饱和导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言之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当然不需要负压啦,给个地电位就饱和导通了。

抱歉,看错了。
谢谢on971指正!

网友:
截止速度更快,快速退出深饱和状态,在高速时或对下降沿有要求时加Rbe。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图而言,仅控制LED而已,考虑这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