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有过流保护功能的开关电源(60W以内)

楼主(2011-03-10):
最近做认证,在过载试验这里出现问题。原来选用的meanwell的电源,是过载保护;当输出功率达到60w左右时,保护启动;可惜做实验的时候,在5v输出上,输出了13A,保护还没有启动,这个情况下,变压器外壳温度10分钟以内就上升到180度;

后来解释是因为总的输出功率没有达到,所以初级线圈上面的电流没有达到过载保护的判断条件;

系统过载试验没有通过。。。需要整改

后来大致查了下,国内的开关电源都是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

要是有过流保护就好了,目前我只看到COSEL的LDC15系列有过压/过流/保护。

有没有大侠到有过流保护的开关电源呢?

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上面提到m的电源,泄漏电流指标没有介绍的那么好,Y电容太大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
Y电容去掉传导/辐射就要过不了啦。

楼主:
别吓我啊!

后天重新中试验,

之前的辐射测量余量还行,一个点在5db其它的都在15db左右。。。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个电流限定电路了。

楼主:
是的,这次只能采用在连接线上加保险丝的办法了。

不过可靠性不高,而且麻烦;再想想还有没有电路板上增加电流限定的办法。

楼主:
开关电源前段的原理图如下:

图纸中的GND应该是E,大地。

我找了一些资料,没有看到Y3那样的设计,

接触电流就是把这个Y3去掉之后就合格了。
后来电磁波试验也合格的,和之前的数据没有多大变化

有没有人能够解释下Y3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