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的数据输出格式怎么理解?

楼主(2011-03-10):
我之前用过ADI的24BitAD转换芯片,差分模式下,输出的24位数据一般是 0x7f xx xx 或者 0x80 xx xx,即最高的那个八位是0x7f  或者0x80,但是我最近使用ADS1232的时候堵回来的和这不一样!要么是参考ADI的数据输出格式的话  本来应该是0x7f 的ADS1232读出来是0xff,而0x80却是0x00,这是什么原因呢?数据的变化是正常的,我接的是压力传感器,拉或者压的时候数据会随之增大或者减小,是不是我对ADS1232的数据输出格式理解错误了!下面是ADS1232数据输出的格式的表格,大家发表下你的理解
还有就是ADS1232的数据输出速度有俩10sps或者80sps ,我感觉都达不到这个速度,10sps的时候才不到4sps ,80的时候也不到20sps,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的大侠指导下啊!谢谢了..O(∩_∩)O

ADS1232数据输出格式

ADS1232输入和输出编码对照表 (原文件名:2011-03-10_105233.jpg)

楼主:
自己顶下!怕沉下去了O(∩_∩)O

网友A:
大于0的时候是 原值 x
小于0的时候是 2的补码 即 = x -0xFFFFFF +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   有点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TKS

楼主:
再顶下!不然沉了  O(∩_∩)O

网友:
24位AD输出的编码基本都一样的
表已经很清楚了

回去先复习下数电复习下补码,在来看这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怎么回事了!O(∩_∩)O谢谢

网友(2012-03-27):
你好,我在用ADS1232做称重的时候也碰到了和你说的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是怎么样解决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于0的时候是 原值 x
小于0的时候是 2的补码 即 = x -0xFFFFFF + 1

是0xfffff-x+1吧

网友:
速度变慢是因为正常读取数据时,只需要24或25个脉冲就可以了,而只有在校准时,才需要送26个脉冲,因为校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10sps时是800ms左右,80sps时大概100ms),你如果每次读取都送了26个脉冲,那么必慢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