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无线数传卯上了!请RF在行的朋友看下这两对无线数传送模块能不能实现500米的4.8Kb

楼主(2011-03-10):
有没有熟悉CC1100的朋友?为什么串口模块有30字节的限制

各位朋友,因上次我的翼龙飞丢,损失500大洋,故想做个无线回报GPS位置的东东。
上次买了CC1100居然有每次30字节的限制,还叫个P透传啊。

FSK模块:

产品特点:

(1)体积小,1.5cmx2.3cm。
(2)工作电压宽,3V-12V。
(3)采用晶体稳频,工作频率稳定。
(4)发射功率大,配合强抗干扰FSK接收模块(-112dBm),距离可达500-1000米。

FSK高灵敏度无线超外差接收模块HRX-8A 315M/433M HRX-8A-106dBm
FSK宽带发射模块 大功率 低频率偏移HTFM-10C 315M/433M

ASK模块:
产品特点:
(1)体积小,面积1.3cm*1.8cm。
(2)工作电压宽,2.4V-12V。
(3)采用SAW稳频(+-75KHZ),工作频率稳定。
(4)发射功率大,配合强抗干扰接收模块(-110dBm),距离可达500米以上。
(5)低电流消耗,约5mA&3V。

小体积 频率稳定 功率大的868MASK发射模块HTX-800A 868MHz
高灵敏度ASK/OOK无线超外差接收模块 868M/915M HRX-8A-115dBm

请RF在行的朋友看下这两对无线数传送模块能不能实现500米的4.8Kbps通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呼叫苹果猫等众大侠!

网友:
好像不行吧,这种模块要实现500米的4.8Kbps通信基本不可行,误码率太高了,500米1.2K都够呛,我感觉这种模块更适合开关量

网友:
大胡子叔叔飞飞机也丢了?我去年年底飞傲翔的电滑也飞丢了,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吧,这种模块要实现500米的4.8kbps通信基本不可行,误码率太高了,500米1.2k都够呛,我感觉这种模块更适合开关量

传编码信号是正常的哦,如HS301,PT2262之类的东东可以正常解码的哦。。。

网友:
为什么要规定速率,经纬度就那么几个数据吗?难道要求是实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规定速率,经纬度就那么几个数据吗?难道要求是实时?

对,实时的。
因为我要直接把GPS挂在上面,不通过MCU。GPS出来的速率就是4800bps。
GPS好像也可以用命令改成1200bps,但我试了试没成功。

网友:
do u have Email?

楼主:
回复 网友C:
do u have email?

邮箱不收广告的哦!

网友:
500米不大可能,200米可能容易些,GFSK方式,空中速率越低距离越远

我说的是10dB的CC1101模块

网友:
大胡子,上面的模块,你发送数据要编码后再发送的,你直接用GPS的TXD发送出来的,你会收到全部是乱码。发射功率够大的话,500米没问题。

网友:
看得出第一对和第二对的接收都是一个ic,灵敏度和工作方式有关
第一对有可能达到500米,毕竟发射功率大很多
第二对功率小,接收灵敏度标称值我很怀疑,另外还是ASK方式的,发射编码需要自己做曼码调制

所以大胡子可以买第一对试试看,呵呵

网友:
我有这样的发射和接收模块,号称3公里发射的,是315M还是433M我记不清了,2262编码。我没实际试过。呵呵。

网友:
大胡子的第一款
FSK高灵敏度无线超外差接收模块HRX-8A 315M/433M HRX-8A-106dBm
FSK宽带发射模块 大功率 低频率偏移HTFM-10C 315M/433M

有点像安阳科技的这款JO5P 淘宝价15元
用的是台湾普诚科技PT4301芯片

我用这款做无线数据传递,空旷地每隔2秒发送8字节数据,传输距离1.2公里,再远距离没测过,因为是放在地面2米多高的楼顶上发射,在空中不清楚,灵敏度相当高,非常非常稳定可靠,号称能达到同类接收模块双倍距离

也用过RX3100 RX3400 PT4302,还有其它的空闲时无杂波的那种,都无法达到4301的距离,这些模块接收还原后都是梯形波,而PT4301还原后是真正的数字方波
不用曼码发送接收,随便都比这些远
而如果不用曼码发送的话,上面这些模块一经过小树林就信号就损失差太多了,但用曼码后也能达到700-800米以上。。
但要说在不断移动中的接收可靠性和稳定性我觉得都比不上PT4301。。。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但第一款是FSK调制的,不是你上面图片中的是ASK调制的哦!

网友:
图都一样,品种又不同。。ASK

图上的芯片,PS掉第一脚,跟最后一脚,如果是12脚应该就是PT4301芯片

楼主:
楼上真细心,服了!
不知道4800bps成不成

网友:
按道理4800bps是足够。
平均200us一个位都也才到5kbps

这个还得看实际运用情况,PT4301这模块无信号时都是杂波,杂波的宽度跟有用的信号宽度差不多,10us-600us宽度都有
直接接收恐怕有点不太行。。

网友:
直接用TXD发送,再用这个模块接收真的没戏,要加个MCU编码发送,再搞个MCU解码估计能成。

网友:
如果编码的话,把经纬度、高度分别搞成4字节数据,加上包头包尾,15个字节就可以了

楼主:
要编解码我就不用这东东了
那样我就用带PA的CC2500之类了。

网友:
外加PA,提高PA的供电电压。
使用更好的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Something free

网友:
模块上面说了很多了,大胡子可以试试。

大胡子的GPS不知道是不是SRIII的芯片,如果是,可以通过工具关闭一些没必要的信息,仅仅留下一条包含经纬度的语句就行。那个工具好像在阿莫卖C370的帖子里边就有。

楼主:
是SIRFIII的。我试过SIRF DEMO那软件,关不掉。
即使关掉了,数据传输率还是4800Kbps啊。

曾经用那个SIRF DEMO软件把一个SIRFII的GPS直接给关死掉了,定不了位了。刷机也不好使,对那个软件有阴影。。。

苹果猫大侠能不能评论一下我上面列到的两对模块以4800bps连续通信,靠谱吗?

网友:
不如做个GPS模块+TC35,   68元+40元加MCU一共也就百把块,找的时候发个短信就得坐标反回了

楼主:
楼上,重量与电源啊。加上去飞机就飞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