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在研究MSP430F5529的USB模块呢?

楼主(2011-03-10):
RT,现在想研究下msp430F5529的usb模块,正准备自己画块板子,不知这里是否也有人在研究msp430F5529,望能否一起交流下

网友:
应该是新出的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楼主申请了样片吗
TI的网站上应该有例程
盼望楼主的板子赶紧出来,到时搞一块,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去年出来的吧,现在已经可以申请样片了,目前正在设计板子,原理图主体上是按照官方来的,应该没有问题,但因为是第一次正式地设计PCB,布线很是纠结。有人对这感兴趣就好,到时可以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欢迎一起研究TI的USB,MSP430F5529出来都快一年了,淘宝上也有卖的了,不过这个片子国内玩的人比较少。目前TI提供的USB stack有CDC Class和HID Class,还差一个USB Mass Storage Class的,TI的工程师在TI E2E Community上透露最快应该在今年3月底发布。
下面是我做的MSP430F5529的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布线图,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关于USB-BSL的帖子很早前就看过了,也短信联系过你的淘宝店(不知那个是不是你)想买PCB板,但是说只有一块成品板了,因为成本问题,所以才考虑自己出板子。你的板子的原理图我也看过了,那个SN75240也解决了我的烦恼,很感谢了。个人感觉F55xx系列的片子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

网友:
可以自己用转接板手工焊结,5529的芯片已申请到两片,目前正在学习中。
由于可以通过SBW仿真,可以接上我的Launchpad了

网友(2011-04-14):
我也想学习学习这个,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我也是刚申请到两片F5519  不知道怎么下手  只做了一个转接板出来

我感觉最基本的是先做出来USB的两种模式  一是读U盘  一是跟PC通信

网友(2011-11-27):
PDF里的LL103是个3V的稳压管么?
那个SN65220可以省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pdf里的ll103是个3v的稳压管么?
那个sn65220可以省略么?

其实LL103是肖特基二极管,只是用来防反偏和电压钳位,可以省略,你也可以使用一般的4148都行
sn65220也可以省略的,这个是用来做USB ESD保护的,一般在高速通信中经常使用,在这里是可以省略的
下面是我做的MSP430F5529 EVM

网友:
5回复【9楼】hk520lyy1314

5529的内部LDO可以不用么?

网友:
可以不用,如果你用外部供电,如1117等,就直接将LDO端接电容到地即可,如果要用的话也可以,但是测试发现内部的LDO电压不是很稳,所以我设计的时候没用。当然如果做项目的时候需要低功耗,就一定要用内部的LDO了,它的功耗可以做的很低

网友:
能给个dxp的图吗?  最近弄了块儿5527  好像一样,可否发来参考下,,感激不尽  ,邮箱732816702@qq.com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D:

老大 你有没有 usb的通讯啊?
你的板子有卖吗
买几块用用呢

网友:
如果需要买5529的板子可以联系QQ:759722935,请注明身份~

网友(2013-01-11):
已经用在了5510上

网友E:
多少钱一片?40元能买到吗
感觉性价比不高啊

网友(2013-03-20):
刚刚做了一块USB开发板,带OLED、电容触摸和MicroSD卡,现在的问题是插入电脑之后系统显示有硬件插入,但过了几秒就自动弹出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一片?40元能买到吗
感觉性价比不高啊

----------4$----------

网友: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刚刚做了个项目,用的是msp430F5525.
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开机插usb会死机.五个就有三个死机的,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2014-06-07):
大神,你有例程没有啊

网友:
我刚做了十片板子,就是照着官方抄下来的,实现个简单的u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