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仪表运算放大器INA128前端预处理电路原理,请大家多多赐教!

楼主(2011-03-10):
图示的INA128仪表运放前端处理,S_A和S_B进来后,经过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后,又经过part 1和part 2的电路,之后再接INA128,不晓得part 1和part 2的电路的原理和功能是什么,请大家赐教
小弟多谢!

INA128运放前端处理 (原文件名:b.PNG)

楼主:
顶上去,请大家赐教

网友(2011-04-17):
感觉是隔直通交。

网友:
我来试探性说一下,仅代表我自己的看法,供参考。
信号经330K、104后进入part1,part1之前的电路作用是使被测信号进行一次共模低通滤波,并且使信号与AGND相关联起来.
part1的105作用是隔直,103的作用是差模低通滤波。18K和1M的作用是对电容进行复位,或者说留有直流通路。
part2中5.1M的作用是为运放提供输入偏置电流,两个10K应当是配合仪放内部的保护钳位二极管来起保护作用的。
实际电路中考虑电容的误差,共模滤波电容应当远小于差模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