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升级固件到1.5.1后,传输回来的视频质量变得很差很差。

楼主(2011-03-10):
AR DRONE升级固件到1.5.1后,传输回来的视频质量变得很差很差。

大家遇到过没?

第二台AR到了,没用官方的软件操作了一会,视频质量很好。很清晰

后来换官方软件提示升级,升级后视频质量相当的差。。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第一台修好了没?找卖家修还是退?扔一边了?

固件还是别急着升级,等人家用了稳定了再说,新固件BUG 还是不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第一台修好了没?找卖家修还是退?扔一边了?
固件还是别急着升级,等人家用了稳定了再说,新固件bug 还是不少的

卖家说反厂。。等不急就搞了第二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ar drone升级固件到1.5.1后,传输回来的视频质量变得很差很差。
大家遇到过没?
第二台ar到了,没用官方的软件操作了一会,视频质量很好。很清晰
后来换官方软件提示升级,升级后视频质量相当的差。。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需要在飞行的时候图像动态变化才好看一点。
如果是静止着不动,分辨率是比较低的。

不是静止的时候很低,打电话问了厂家,是说连接好后要过几秒才会变好。

但是即使变好后也没老固件视频清晰,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在看我飞的几个朋友都是很直观的感受。。

第一台是拿到手还没飞就用官网软件升级了固件,所以没感觉。。
第二台到手后是先用的那个录像软件飞的,没升级固件,感觉图形好清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后来升级了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视频质量变好差

网友:
原来有这样的问题……准备刷个旧版固件去,另求问楼上,你改装的轴承是什么规格的?哪里能采购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有这样的问题……准备刷个旧版固件去,另求问楼上,你改装的轴承是什么规格的?哪里能采购到?

几天的测试2个轴承高度总和控制在4.5mm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那里看固件版本?

网友:
1.5.1有图像自适应WiFi网络带宽质量, AT命令/姿态数据优先级高于图像.
可以关闭这个功能的.

回复 网友D:
那里看固件版本?
进入ftp://192.168.1.1:5551
看那个version.txt文件

网友:
1.5.1最新功能加强wifi信号。但是会使图像质量下降,关闭就可以了

楼主:
选项那里关闭了也没用,关闭了都没以前效果好。。

网友:
吓米?  1.5.1有这等功能?
那我决定要用1.5.1!!  就是因为图像占用高带宽我的ar偶尔有掉线和高延迟甚至失控现象

网友:
这个估计是这样,由于很多人用它去偷_拍高层建筑中的住户。因此被投诉,不得不降低分辨率以求……

呵呵,我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想拍高清的也不是不可以啊,失控不是更惨~?

搞个无线ap,2.4g平板天线

万事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用诺基亚C6来控制AR DRONE。。。那位高人有支持塞班系统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