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屏幕定格死机,鼠标键盘停止响应,只能强行关机,什么部件故障可能性大些呢?

楼主(2011-03-10):
一台便宜货,GATEWAY的NV4435C,用了3个多月吧,隔几天会出现屏幕卡住不动,鼠标键盘也无法响应,继续等也不会恢复,只能强行关机。机器是集成显卡,无线上网,普通的QQ网页用途,XP系统。死机频率随机,有时几天一次,有时一天几次,但是白天挂机10几个小时下载,却从来没死过,都是晚上有人使用时候才会死。

目前排除以下原因:
1.系统,更换过不同操作系统XP,WIN7等
2.硬盘,替换过硬盘
3.无线网卡,售后换过无线网卡
4.主板,售后替换过主板
5.温度,因为冷开机也死过

现在扔在ACER售后,他们维修人员也没办法查什么原因

楼主:
顶一下,论坛有几位朋友是精通维修笔记本的,望分析下

网友:
死机的时候笔记本上有没有电池?装个DOS系统挂着看还死不?

网友:
内存吧,我刚装机器的时候也是这样,xp是蓝屏,win7是反复卡住

网友:
内存没换过?查看下电源,是不是适配器不好?

网友:
这种死法头很大, 一个一个替换了

网友:
有人使用时候才会死,不去碰不会死,最大的可能是内存条或者内存条插槽,有物理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我的一台笔记本就是内存条插槽有问题,症状和楼主一样,换了内存条还是老样子,只能不用了。

不过楼主换过主板,就基本排除内存条插槽问题了,那内存条就是最大的嫌疑了,建议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最好回忆下,一般什么时间出的故障,出故障时,和不出故障时。你的操作,和它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主板是否真的更换过? 有时售后是会忽悠的。还有。这故障换个地方(环境),比如别人家,会不会有。还有,有的笔记本电源部分和主板部分是分开的。是否电源部分由问题。

你这问题,算是十分隐晦的故障了。分析出来,大家也长长见识。

我来分享几条我曾经。
1.台机,冬天天冷时不认盘。电吹风吹硬盘,又可启动。最后查出是D口接口氧化。
2.刚做好的系统,有时会提示NTLDR丢失,换硬盘再做系统,还有此现象。“由此得出结论,硬盘没问题”,换根内存。挂上前面所做好系统的盘,还是NTLDR丢失。“又得出结论。内存没问题"。  最后查出,内存问题,怀疑是假,可很逼真。两条都可通过官网800验证。可用,但和主板不兼容。拔了内存再插上。就有相当大几率,会导致损坏NTLDR文件。硬盘没坏,只是文件损坏。具体损坏文件的原理。至今不明白。

网友:
有可能显卡的驱动不对。。。

我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是显卡驱动装所谓的最新的。。。但不是官方的

网友:
我再分享一条隐晦故障。XP滚动条,滚4下就死机。WIN2K一切正常。主板测试卡提示信息缺一切正常。1天的努力。最后查出,该机主板的CPU插座质量不好,CPU装上之后有一角距离插座有约1mm距离,导致接触不良。拉开拉杆,螺丝刀柄不太温柔的一磕,进去了。再进系统还是老_毛病。换U,插上还是一角有1mm的问题,故意不理会(此U的二手几十块钱。不然也不敢这么搞)。进系统。老_毛病。拆机,再来螺丝刀柄大法,。进系统。正常。得出结论。插座不好,CPU接触不良。长期运行。导致CPU损坏。

网友:
想起。楼主要不看看你的U是不是被人掉包成了ES品。

楼主:
我是楼主,补充下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PU            //我跟售后申请换了,应该也更换了,因为对他们没损失的
主板(集显)     //也是更换过来,内置网卡的MAC地址和主板序列号跟原来不同
无线网卡       //肯定是更换过,因为可以拆开看不是以前的那个了
硬盘           //我自己动手换过

内存          //我没动,因为是2条一样的,要不一条一条用着看看?
电池,电源       //也没有替换,除了这几样东西,实在没有其他东西了

系统,温度     //觉得关系不大,有一次刚开机,就是BIOS自检阶段就卡死挂掉了,还没到操作系统阶段,所以跟驱动联系不大,刚开机嘛温度也不会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型号的电脑,很多网友都是有相同的故障,定格死机,所以我很怀疑产品设计有缺陷,
假如真的是有缺陷,我怎么试验估计也是徒劳的

回4楼,如果电源有问题,怎么检测,标的是19V,我用万用表测的是20V,除了示波器,手头没有其他设备

电源部分应该跟主板做在一起的,这是网上找来的图,跟我主板一样

网友:
内存条建议只插一条测试一下,并且2个插槽轮番试验。

我的那台不稳定的笔记本,就是一条插槽首先出问题(症状就是不定期随机死机),内存条就转移到另一个插槽,再过一年多,另一条插槽也出问题,这次彻底没戏,2个内存插槽都无法用。我猜测是因为簧片氧化导致的,因为内存条还是有较高温度的,时间久了,插槽的簧片就氧化了。

网友:
我的电脑前段时间总是莫名的死机,, 找了很多的问题,一直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

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是1066的内存给REMARK到1333 结果总是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可以检测适配器了!你打在AC藕合那,直接测电源的波纹,如果波纹很严重,那就是电源不良了。另外针对这种情况,可以把电池充满电,只用电池测测看。据你这种问题的说法,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有可能是到一定时间,使用了什么设备造成的干扰。不过没换过内存,建议查查,网上有不少测试内存稳定情的软件,LZ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可以检测适配器了!你打在ac藕合那,直接测电源的波纹,如果波纹很严重,那就是电源不良了。另外针对这种情况,可以把电池充满电,只用电池测测看。据你这种问题的说法,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有可能是到一定时间,使用了什么设备造成的干扰。不过没换过内存,建议查查,网上有不少测试内存稳定情的软件,lz可以试试。
内存用启动盘的memtest跑很久也不会出问题,整机用3dmark06,pcmark05测试过,同时也用Everest的稳定性测试虐待过,也没事。
用示波器测试了下出问题的笔记本适配器和ThinkPad T400的适配器,X1档位,数字滤波关闭,交流耦合情况下
出问题的笔记本适配器    空载    纹波大概是100mv左右,频率在1-2kHz之间
T400的笔记本适配器      空载    纹波大概是25mv左右,频率在几十Hz之间

我对这些参数不太了解,你看下这数值正常否?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适配器有问题,先用电池看看有没问题,再试适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适配器有问题,先用电池看看有没问题,再试适配器~~
星期一,星期二两个晚上都是
19:00-21:30  单独用电池
21:30-22:30  使用并充电一个小时
22:30-24:00  单独用电池

5个小时内有4个小时是纯电池工作,1个小时外接电源(电池不取下)工作,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确定下故障在哪个阶段。

楼主(2011-04-17):
自己解决,是无线网卡不兼容导致的,拆卸掉(必须拆掉)用有线就一直正常,现在自己换了个其他芯片无线网卡,正常使用一个多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