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程序全速运行后停在软中断处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3-10):
ARM920T,准备调试GPRS程序,用的是串口2中断的办法,全速运行后在停止程序却停在软中断处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IRQ_Addr
        LDR     PC, IRQ_Addr
        LDR     PC, FIQ_Addr
即第三行处,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就是我在串口2的中断函数处设了个断点,但是程序根本运行不到断点处,感觉还是软中断的问题吧????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呢???怎么解决呢???

楼主:
236        void IRQ_uart2(void)
237        {
238           char *ptemp;
239           const char gprs_ok[6] ={0x0D,0x0A,0x4F,0x4B,0x0D,0x0A};//OK
240           const char gprs_error[9] = {0x0D,0x0A,0x45,0x52,0x52,0x4F,0x52,0x0D,0x0A};
241           OS_ENTER_CRITICAL();
242           //rINTMSK |= BIT_UART2;//MASK
243           rSUBSRCPND |= BIT_SUB_RXD2;//清除二级中断UART2->Rx2
244           rSRCPND    |= BIT_UART2;//清除中断请求
245           rINTPND    |= BIT_UART2;
246           OS_EXIT_CRITICAL();
248           while(rUFSTAT2 & 0x000F)
249          {
250             ptemp = &UART_ReceiveBuff[0] + uart2_recv_num;
251             if(uart2_recv_num >= UART_BUFFSIZE)
252             {  //uart2_recv_num = 0;
253               UART_Int_Close();//退出中断,缓冲区满
254               return;
255               }
256                 *ptemp = rURXH2; �
257                 uart2_recv_num++; �
259                 //ptemp = UART_ReceiveBuff + uart2_recv_num; �
260                 //temp = (char)memcmp(&UART_ReceiveBuff[0] + (uart2_recv_num - 6),&gprs_ok[0],6);
261                 //UART_ReceiveBuff[UART_BUFFSIZE - uart2_recv_num] = temp;  �
262                 //if(memcmp(&UART_ReceiveBuff[0] + (uart2_recv_num - 6),"\0x0D\0x0A\0x4F\0x4B\0x0D\0x0A",6)==0)
263                //*(ptemp + UART_BUFFSIZE/2) = (char) memcmp(ptemp - 5,&gprs_ok[0],6);
264                 if(memcmp(ptemp - 5,&gprs_ok[0],6)==0)
265                 { �
266                   UART_Int_Close();//退出中断,已收到有用信息
267                   OSMboxPost(Mbox_gprs_uart2,(void*)GPRS_UART_OK);
268                   return;
269                 }
270                 else //if(memcmp(&UART_ReceiveBuff[0] + (uart2_recv_num - 9),&gprs_error[0],9)==0)
271                 if(memcmp(ptemp - 8,&gprs_error[0],9)==0)
272                 {
273                   OSMboxPost(Mbox_gprs_uart2,(void*)GPRS_UART_ERR);
274                   UART_Int_Close();//退出中断,已收到有用信息
275                   return;
276                 }
278          }
279        }
这是串口2的中断函数,本来是puart = OSMboxPend(Mbox_gprs_uart2,0x2000,&err);但是PUART返回的总是超时,所以我想着是不是上面的Mbox_gprs_uart2邮箱没有发送到的原因呢??

网友:
估计程序有问题 运行不起来   有Post 有Pend 的

楼主:
谢谢楼上,可不可以说个大概是哪个地方错了呢??

楼主:
串口中断应该是硬件中断,但是为什么会停在软中断处呢?!

楼主:
既然停在软中断处,不知道是不是各个任务之间切换不正确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