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我想利用L298N控制两个直流电机。VS VSS可不可以都接上5V的呢·?

网友:
要看你的电机是几伏工作了!

网友:
VSS是内部逻辑电路的电源,接5V。VS是电机的驱动电源,如果是12V电机就接12V。

网友:
请仔细看L298N的手册,Vs最小的要求是VIH +2.5V,如果Vss=5V的话,Vs最小7.5V

楼主:
h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3-04-30):
仔细看L298N的手册了,看明白了  再用  。不然容易烧毁芯片

网友(2013-06-20):
两个都接5V,勉强可以,不能低于4V,我试过了,只不过速度很慢